[問題求助] BENQ 50RV6500無待機燈+遙控無效(電視其他功能完全正常)

楼主(2018-11-04):
1:異常描述
上電後無燈號顯示,遙控器無反應
(但是可以開機按鍵功能都正常甚至可以用hdmi看電視,也就是電視功能完全正常只是沒燈沒遙控這好怪異)

2:確認項目
待機燈用電表接觸會亮lLED好的,但是量紅外線接收器有兩隻腳阻抗20歐姆,量附近的電容有兩顆也是20歐姆
量測主板4顆穩壓ic上面的編號似乎不是大眾化的編號所以不是很確定電壓正確否

3:電視銘版

4:拆殼照

5:遙控器接收板+待機燈
這讓我覺得很疑惑這20Ω正常嗎?也沒完全短路
板上看過大大有將短路的電容拆下不裝是可以的,可是我的沒短路比較傾向紅外線接收器有問題

6:主機板

7:U1穩壓IC

8:U2穩壓IC

9:U4穩壓IC
這電壓也怪怪的,可是從編號看不出來正確應該是多少

10:U7穩壓IC

以上請板上大大解惑

网友A:
你所量的電壓基本上都算正常 查接收版才是正確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量的電壓基本上都算正常 查接收版才是正確方向

感謝快樂大
這些個穩壓ic對於入門者是個優先檢查的東西,可是正常與否常常不是表面上看的出來的,所以上來做做功課來討教討教。
那個接收紅外線的元件是否有編號之類的或是關鍵字能讓我上網查詢?

网友:
通常會先確認遙控器的紅外線是否有輸出
上網找一下用手機確認紅外線

楼主:
遙控器正常的,已買過原廠的試過,萬用的也試過,手機的萬用app也試過

网友:
接收版D1是二極體,不是電容 ! 20歐姆太低了,表筆交換量是否單向導通,若否可能就有問題

网友:
U4不是應該有1.5V嗎??

楼主:
我把紅外線接收那個零件解焊下來量是不導通的,量另兩個也不導通了,再把紅外線那個焊回去,欸…好了,可以用手機萬用app去控制了,一整個莫名其妙,反正完修了再觀察一下

网友:
紅外線接收器一定要上電測量,接腳 O信號輸出 G接地 V5伏特,一邊按遙控器按鍵,一邊測量O信號輸出端電壓會跟著變動則OK,大部份是接收器壞,也有解碼壞,也有系統IC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