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電源版ps-on問題(型號K-75L2)

楼主(2018-11-04):
請教各位高手,此機型為TL-32E60
電源板K-75L2
此電源板有13口針腳.定義
1-2 +12V(PANEL面版電源)
3-5 GND
6-7 +5V
8 5VSB
9 PS-ON
10-11 +5V
12-13 GND

其中+5VSB正常,PS-ON有約4V,其餘都沒輸出
斷開與主機板的連接,單電源板只有+5VSB
將PS-ON與+5VSB短接,無輸出12V
將PS-ON與GND短接,無輸出12V
我懷疑這電源板壞了
但久沒修電視,有點生疏,不知到版上大大能否告知一下這片的PS-ON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啟動?
我懷疑電源版但不確定
因為有些電源版也是5V,+5VSB,+12V都一直輸出
感謝大大

网友:
電源故障 2次測故障

网友A:
依電路圖 如附件, 這PS-ON是高電位啟動

PS-ON 高電位啟動  U2光偶 ==>  再去供應VCC  IC1 PWM  =>   然後輸出  12V  24V

另外  , 由 5VSB  經R76 給 U2光偶 二極體端電路 的電壓 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被SCR(Q7+Q11)鎖了

Fuente+K-75L2_K-75L1__IC1富C2-OB2273(6pin)+Led+Tv+AOC+LE37W234D;+KTC+37L31F;+TCL.pdf (243.21 KB, 下載次數: 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電路圖 如附件, 這PS-ON是高電位啟動

PS-ON 高電位啟動  U2光偶 ==>  再去供應VCC  IC1 PWM  =>   然後 ...

非常感謝,我比照圖 找了好久找不到Q7(很仔細地找  我怕眼殘沒找到)
比照您給的電路圖搜尋靠近的Q13.發現實際電阻R76到光耦合U2之後到Q13都沒有分路
所以從紅圈處就不一樣了...
電路圖第一頁的有符合
電路圖第二頁的Q7,Q11都沒有...

我嘗試換過
Q15(N MOSFET)
U3(光耦817)
U12(TL431)

目前還是故障,不過PS-ON 空載電壓竟然變成-1.2V 接上主機版後PS-ON維持約3.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我比照圖 找了好久找不到Q7(很仔細地找  我怕眼殘沒找到)
比照您給的電路圖搜尋靠近的Q13.發現 ...

沒有就算咧, 跟著第一段話  查下去...
     啟動  U2光偶 ==>  再去供應VCC  IC1 PWM  =>   然後輸出  12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就算咧, 跟著第一段話  查下去...
     啟動  U2光偶 ==>  再去供應VCC  IC1 PWM  =>   然後輸出  12 ...

感謝.我繼續抓問題,有找到問題元件再上來回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我繼續抓問題,有找到問題元件再上來回報

引用: 嘗試換過
Q15(N MOSFET)
U3(光耦817)
U12(TL431)

亂換是不會有好結果 ,,,

關於 U3(光耦817) / U12(TL431) :
    5VSB 是由 L7 過來, 既然5VSB 都有了, 那U3(光耦817) / U12(TL431) 基本上是排除懷疑 ;

關於 Q15(N MOSFET):
     Q15(N MOSFET)  D/S 於 5VSB  和 CON4_PIN10 (5V),
                           但是G 受 12V 控制 , 既然12V都沒了, Q15 是不會開啟的...

--------------------------------------------------------------

我將PSON 端 與 U2(光耦817) /Q3 到一次側  C43 / C14 / IC1_Vcc / 12V+24V  圖裡編輯如下:

應該先量一下
Q13 的 DC電壓 ,
一次側  C43 / C14 (即 IC1_Vcc)   的DC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嘗試換過
Q15(N MOSFET)
U3(光耦817)

感謝,昨天又再度繼續奮鬥,進度報告
Q13,電壓第1隻腳(對地)有量到2.3V,上朔到電阻R77(PS-ON我是直接拉5VSB的電來試,R77前端是5V,另一端是3V左右.在經過D17之後更低了,也就是標第1腳的點大概只剩2.3V)
Q13,電壓第2隻腳(是接地)
Q13,電壓第3隻腳(對地)有量到約1.8V,斷開更上方的U2A,電阻R76的兩端對地是5V(開路狀態下的5VSB),U2A換過
Q13的1,3隻腳之間的壓差約0.7V,這壓差好像無法構成Q13動作,所以我乾脆Q13跟U2A都換試試看
Q13(用貼面2T)耐壓40V的,結果也是吃鱉了...
果然亂換沒打到重點...
====================
IC1超小顆,在上電的時候很難量(怕手一抖更慘),我晚一點繼續試,沒想到現在可以做得如此小顆,一定要使用放大鏡了

网友A:
我不知你是量錯二次側接地 還是不懂NPN  還是已經離真相不遠了

A. Q13,電壓第1隻腳(對地)有量到2.3V,  這句就是問題了!!
   1.   *** NPN  BE順向電壓是 0.7V , *** ;  可能是 B 或 E 極 的電路上 有焊接不良的情況
   2.   先檢查你量的二次側接地點 對不對
   3.   二次側接地點 與 電晶體Q13 E極  否真的接在一起
   4.  上述1~3 都沒問題時 ,  知道怎麼強迫  U2A 開啟嗎 ?
        => 直接將 U2A/ Q13_C極  接到地一起 (C/E極 將它短路)
         強迫  U2A 開啟 (目的是切割問題區塊)   這樣比 拆換  還快吧 !!

====================
IC1超小顆, 我比你還怕 耶 ...  所以 讓你量 C43 / C14  這是過孔零件 好量吧 !?

請你注意
二次側接地點

一次側的接地    (一次側的接地  不該稱接地  應該說參考零點 )

是不同的 , 是不同的 , 是不同的 , 量測應該分別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你是量錯二次側接地 還是不懂NPN  還是已經離真相不遠了

A. Q13,電壓第1隻腳(對地)有量到2.3V,   ...

Q13(C->E 有0.7v 紅棒在C)
Q13(B->E 沒電壓 紅棒在B)

一次測少很多零件...C13/C43都不見了 找鄰近的接點測量
IC1 VDD 1.9V(DC檔) 等於C14的位置
C43跟附近的Q6也找不到...只好量R85的一端對地 是18V

地有分開量,感謝

网友A:
開始查IC1 VDD 不夠的原因吧。。
C43 有  18V了。

你一樓第一張照片,正中間三顆電解電容有C43 C1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查IC1 VDD 不夠的原因吧。。
C43 有  18V了。

找到IC1 VDD不夠的原因了...源頭的Q5昨天拆完竟然裝反...SIMON1016實在厲害!!
Q5復原以後,18V出來了

目前IC1,IC2兩顆的VDD都有出來

Q13的C,E極強制啟動U2
二次側12V.24V的電壓還是沒出來

感謝前輩指導這麼多,明天繼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