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007年JOG100冷車不定時熄火

楼主(2018-11-05):
Jog

Jog
狀況:
冷車時啟動一觸即發,但待速不穩(轉速像有規律的頻率持續著)
此時騎出去會感覺車子無力,並且需反覆放油補油才能保持車子前進,但狀況會越來越嚴重變成補油也無用之後就熄火了,
熄火後電發發不起來,需要採發三-四次及電發搭配,可將機車發動,此時發動後車子就變非常正常

後電發發不起來的狀況發生時有將火星塞拆下,此時不跳火和跳火非常微弱

已更換下列物品,CDI、高壓線圈、火星塞、火星塞頭、發電機

請神人幫幫忙,還有其他可能嗎

補充內容 (2018-12-13 04:17 PM):
12/13補充:熄火後無法電發起來(發到電瓶沒電都發不起來),必需採發幾下後再搭配電發就可發動....

网友:
導線破皮漏電?

网友A:
是四行程嗎,有驗過汽缸壓力嗎,

网友:
我猜化油器故障

网友:
和我的光陽G4以前的狀況很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看你更換維修的都是電系,而我推測是【油路】的可能性較高。
多數從化油器、歧管這部分先檢查。

网友:
化油器負壓膜檢查了嗎

网友:
冷車不ok,熱車ok, 阻風門簡查一下

网友B:
Q:冷車時啟動一觸即發,但待速不穩(轉速像有規律的頻率持續著)
此時騎出去會感覺車子無力,並且需反覆放油補油才能保持車子前進

A:基本上不是負壓管漏氣就是負壓膜破了

Q:熄火後電發發不起來,需要採發三-四次及電發搭配,可將機車發動

A:這時很像電發系統老化+燃料供應不足,需要踩發提供足夠啟動轉矩

Q:已更換下列物品,CDI、高壓線圈、火星塞、火星塞頭、發電機

A:換到這裡,幾乎是啟動系統跟燈光以外電系都是新的,這個是大工程,沒有順便檢查燃料系統嗎

网友:
發電機,發電線圈與整流器應該一併檢查,汽缸剛壓是否不足,電系線路整個看一下可能有漏電!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冷車時啟動一觸即發,但待速不穩(轉速像有規律的頻率持續著)
此時騎出去會感覺車子無力,並且需反覆放油 ...

感謝回覆:
因電發發不起來的狀況發生時有將火星塞拆下,此時不跳火和跳火非常微弱,所以查修及更換方向都是以電系相關的原件進行檢查及更換,所以沒有檢查燃料系統包含化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四行程嗎,有驗過汽缸壓力嗎,

感謝回覆:
因是自己DIY查修,不知如何驗缸壓,所以沒有驗過汽缸壓力,感謝!!

楼主:
感謝回覆:
目前正朝向導線破皮漏電方面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因是自己DIY查修,不知如何驗缸壓,所以沒有驗過汽缸壓力,感謝!! ...

有個土方法可以試試,找台同型車立中柱,不開電門踏踩發桿,交叉比對踩發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因電發發不起來的狀況發生時有將火星塞拆下,此時不跳火和跳火非常微弱,所以查修及更換方向 ...

會不會問題在線組,當初換完CDI、高壓線圈、火星塞、火星塞頭、發電機時店家沒有試騎嗎,如果症狀還在應該要處理到好

网友:
可能出在鎖頭及相關電路或接頭
或者汽油跑水進去清潔化油器順便看油杯有無水分
更換汽油慮心
以上都是可能有你敘述狀況

网友:
我台鈴的機車遇過歧管破掉,會發不太動/容易息火

楼主(2018-12-24):
12/24更新:近日發現,只要車子停車時立中柱隔日就正常(但高速回油仍有機會會直接熄火),如果是立側柱則起步及待速時就會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12/24更新:近日發現,只要車子停車時立中柱隔日就正常(但高速回油仍有機會會直接熄火),如果是立側柱則起 ...

回 messyou999 大 ...

米覺得如果怠速會熄火是化油器怠速油嘴的問題,或是化油器內有異常,立側柱起步會熄火,可能是油路的問題,也可能需要檢查一下全車的電系,是不是有接觸不良,或是線路已經短路或是要斷還沒斷造成,整流器有檢查過嗎?怠速發電機充電電流是多少?怠速電瓶電壓是多少?電瓶使用多久了,找個充飽的七號或是九號的電瓶
,先代替原先的電瓶試試看,參考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