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送一台被我拆開的筆電

楼主(2018-11-05):
故障點是上電沒螢幕,外接螢幕也沒用,拆開了裝不回去了,廠牌是hp

楼主:
東西在頭份

网友:
型號,有照片嗎,

网友:
卡位想了解一下,如果可開機但無顯示,板上找大大們應該都可修復。

网友:
可註明型號及拆開來的照片嗎?

楼主:
要自取喔!因為散散的,硬碟不含( 內有機密)

楼主:
很散螺絲應該都還在可能會少幾顆

网友:
沒錯硬碟內含A拷的是屬機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散螺絲應該都還在可能會少幾顆

看了這張圖之後,深深覺得我暴力維修的方向是正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這張圖之後,深深覺得我暴力維修的方向是正確的....

阿三哥  這台組裝不難、
前陣子才剛拆過、
清潔拆裝2小時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三哥  這台組裝不難、
前陣子才剛拆過、
清潔拆裝2小時完成…

您是說樓主HP的?還是我朋友ASUS的,或者是我暴力的最後一台ACER的?

朋友那台是後面跟鍵盤下的螺絲全拆光了,還是拿不下來,簡單的暴力維修幾分鐘就搞定了。

我自己ACER的,是看了維修影片,要全拆了才看的到風扇,想說從後面來加個油比較快,就剪開了,看到風扇的線沒裝,我就醉了,到底是誰搞的啊,剛開始是可以用,等熱了應該就會當了,難怪看起來還很新就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是說樓主HP的?還是我朋友ASUS的,或者是我暴力的最後一台ACER的?

朋友那台是後面跟鍵盤下的螺絲全拆 ...

樓主一樣的型號:CQ40
,Hp筆電我拆過的第二台、
幾乎都是要拆光光、
才能清Cpu、及散熱器、
ACer拆過幾台……
Asus拆過幾台、
拆光的才算……
如果沒耐心、真的不想拆。

网友:
能不拆就不拆,因為沒動力,只是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