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整理 EeeTop PC ET1602觸控全方位 PC

楼主(2018-11-06):
首先要感謝 yung6313 大哥哥贈送的這台
簡單互動觸控操作功能的全方位 PC!!
收到東西後就馬上鑽到老爸床底下挖寶

具有簡單互動觸控操作功能的全方位 PC

Eee PC ET1602-001

Eee PC ET1602-001

老爸床底下找到的ASUS電源

Eee PC ET1602-002

Eee PC ET1602-002

老爸床底下找到的DDR2 512MB RAM

Eee PC ET1602-003

Eee PC ET1602-003

老爸床底下找到的2.5吋HD,320G和500G
裝了320G,速度還可以

Eee PC ET1602-004

Eee PC ET1602-004

老爸前陣子買的SSD,240G和480G

Eee PC ET1602-005

Eee PC ET1602-005

打開後蓋機殼,內部很乾淨

Eee PC ET1602-006

Eee PC ET1602-006

原來內插1G RAM,加插一條512MB RAM
可是插歪了,插正後,還是抓不到

Eee PC ET1602-007

Eee PC ET1602-007

插歪了會燒掉記憶體嗎??

Eee PC ET1602-008

Eee PC ET1602-008

散熱風扇很乾淨,完全沒有灰塵

Eee PC ET1602-009

Eee PC ET1602-009

外殼底下有透明壓克力,還有一排藍色LED
為了減少電力消耗和光害,還是拔掉了

Eee PC ET1602-010

Eee PC ET1602-010

這個散熱片和WIFI很燙,手都不能摸

Eee PC ET1602-011

Eee PC ET1602-011

這裡應該是風扇的位置,再來去找個風扇

Eee PC ET1602-012

Eee PC ET1602-012

開始安裝WIN7 32bit 精簡版,
減少一些沒用的程式和記憶體負擔

Eee PC ET1602-013

Eee PC ET1602-013

Eee PC ET1602-014

Eee PC ET1602-014

Eee PC ET1602-015

Eee PC ET1602-015

WIFI的信號只有2~3格,

Eee PC ET1602-018

Eee PC ET1602-018

這兩個是WIFI的兩個天線,
WIFI的接收效果很差,速度不夠快
上網很慢,無法用LINE,
不知改甚麼天線會好一點?

Eee PC ET1602-016

Eee PC ET1602-016

Eee PC ET1602-017

Eee PC ET1602-017

就暫時相當做電子相簿,
讓老爸看妹妹照片過過乾癮吧!

Eee PC ET1602-019

Eee PC ET1602-019

Eee PC ET1602-020

Eee PC ET1602-020

网友:
插歪了會燒掉記憶體嗎??

物件在妳手上, 可用交叉測試.

网友A:
這個散熱片和WIFI很燙,手都不能摸?

WIFI模組不應該燙到不能摸,換一片WIFI模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散熱片和WIFI很燙,手都不能摸?

WIFI模組不應該燙到不能摸,換一片WIFI模組看看。 ...

換一片WIFI模組需要換去動程式嗎?

WIFI模組有相容性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一片WIFI模組需要換去動程式嗎?

WIFI模組有相容性問題嗎?

不一樣的WIFI模組,驅動程式當然也不一樣,用萬用驅動網上抓都有,要注意模組的長度要一樣。
回收場找一下應該都有。

不知改甚麼天線會好一點?
可以改用外接天線,用5DB的應該訊號就會很好,可是天線不便宜。

也可以直接將WIFI模組拆掉,改用USB無線網卡,看你怎麼方便。

网友:
建議可以用USB的小米wifi,像羅技的無線接收器一樣~超好用,又低溫、很便宜,我自己裝的itx電腦都用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