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2A100右邊出現幾條彩色縱線請問有救嗎

楼主(2018-11-07):
故障情形

故障情形

故障情形

故障情形

网友:
面板掛了

网友:
想請教版上先進:
1. 面板的範圍很大, 樓主的面板到底是哪一部分壞掉?
2. 樓主的面板確定是無救嗎? 導電膠重新壓合也無救嗎?
謝謝.

网友A:
這個故障可以修,如呵處理維修需要拆下做決定。
不需要預設立場。沒查明故障位置。說了都是白說。
查明故障也需要看實際現象來做處理的。
可以去youtube看。說明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故障可以修,如呵處理維修需要拆下做決定。
不需要預設立場。沒查明故障位置。說了都是白說。
查明故障 ...

之前LCD的是用壓的的,有些可以壓好,但是LED的就不知
如何處理,請前輩們能指示明路

楼主:
謝謝阿甲大,想說看看前輩們是否有什麼方法
救回來

网友:
傳個幾張圖片,看看就好。直觀的東西,即看即所得結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LCD的是用壓的的,有些可以壓好,但是LED的就不知
如何處理,請前輩們能指示明路 ...

圖片給你參考一下,看看就懂了。

网友A:
樓主這塊面板如果出現橫向的故障,要完修的機會,就少了成功率。
這個型號玻璃架構跟傷心屏架構是 相同的。

网友:
  完全同意熊大的說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這塊面板如果出現橫向的故障,要完修的機會,就少了成功率。
這個型號玻璃架構跟傷心屏架構是 相同的。 ...

感謝熊大提供與指導,這樣看來是無能為力了!
不知小張大有空處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熊大提供與指導,這樣看來是無能為力了!
不知小張大有空處理嗎?

這個修好也用不久,除非換玻璃框。
現在的玻璃都是 放得上去就可以裝一台電視。故障面板不多哪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