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SAIR海盜船 VS450 不開機無5VSB

楼主(2018-11-07):
故障原因:1.測5VSB只有1.45V過低無法啟動
              2.更換TNY277仍無5VSB
              3.更換光耦817C還是無5VSB
              4.請各位大大給予指導查修方向

廠牌

廠牌

內部電路

內部電路

TNY277 產生5VSB

TNY277 產生5VSB

ST9S429啟動監控IC

ST9S429啟動監控IC

背面電路

背面電路

放電IC

放電IC

CM03X

CM03X

CM6805 PFC

CM6805 PFC

電壓比較器

電壓比較器

輸入電壓好像不是110V~220V的

輸入電壓好像不是110V~220V的

网友A:
AC輸入電壓 不適用 110VAC ;  假設修好了 有220VAC地方用嗎 ?

如果外加 一個電路 110VAC使用倍壓整流 成 DC280~300V   再送進PSU
接受嗎?

网友B:
你的輸入電壓不符~

後面的電路應該也會不正常吧 ~

搞不好只是電壓的問題 ! 根本没壞哦 !!

网友C:
三用電錶,量一下電壓,
可能是起動電阻,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輸入電壓不符~

後面的電路應該也會不正常吧 ~

一直都用110v測試,今天刊登求助才發現輸入電壓是200v~220v的,再接220v測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輸入電壓 不適用 110VAC ;  假設修好了 有220VAC地方用嗎 ?

如果外加 一個電路 110VAC使用倍壓整流 成 D ...

想說海盜船的也是不錯的電供,220v的修的好就作為設備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用電錶,量一下電壓,
可能是起動電阻,電容

先用輸入220v電壓的重測後再確認大大所提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輸入電壓不符~

後面的電路應該也會不正常吧 ~

輸入220v測試啟動正常,真是烏龍一場n_094|

加電220v

加電220v

啟動正常

啟動正常

輸出電壓正常

輸出電壓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