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冰箱TR-B505V-H冷凍有聲音怎拆面版?

楼主(2018-11-08):
大同冰箱tr-b505v-h
目前想看是不是除霜不完全想打開面板來看

有時門關上冷凍就會有聲音發出有時不會

(有看另一篇大同的文章這台也是電子的除霜器)

左邊圓形內螺絲X1和製冰架螺絲X4右邊長方型內有螺絲嗎?是怎敲出來?

网友A:
冷凍庫凝結冰珠,一般是外部空氣進入造成,請先檢查門磁條的密合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凍庫凝結冰珠,一般是外部空氣進入造成,請先檢查門磁條的密合度

也有想過這問題門沒密合好
目前想拆開來看後面除霜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想過這問題門沒密合好
目前想拆開來看後面除霜器

不用拆開看了,不是化霜問題
同意2#大的看法,冷凍庫門沒有密合,造成結冰柱,門關起來後風扇馬達開使運轉,
扇葉打到冰柱發出聲響

檢查門沒密合的原因 : 1.食物頂到 2.地不平外箱變形 3.門磁條脫落(機率較低)

排除門不密合原因後,將冰箱插頭拔起冷凍庫門打開,大約過2小時左右,再將融化的水擦拭乾淨門關起來,
插頭再插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開看了,不是化霜問題
同意2#大的看法,冷凍庫門沒有密合,造成結冰柱,門關起來後風扇馬達開使運轉,

好的 冷凍食物只好先消化完在來試看看

看外觀門磁都有好好的貼合

那樣不是拆出來潑熱水不是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冷凍食物只好先消化完在來試看看

看外觀門磁都有好好的貼合

馬達跟溫度保險絲還有所有端子座不能潑到冷/熱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跟溫度保險絲還有所有端子座不能潑到冷/熱水

我個人是想要拆出來看看
等家人睡了不用冰箱時在來退冰2小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個人是想要拆出來看看
等家人睡了不用冰箱時在來退冰2小時

螺絲都退完,背板拿個鉗子用力一拉就出來了,右邊記得是有勾電線也鬆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絲都退完,背板拿個鉗子用力一拉就出來了,右邊記得是有勾電線也鬆開就好 ...

好的感謝 凌晨來試看看

楼主:
用好後接回去 風扇會叫...裡面應該澀澀沒潤滑油了手邊也沒防水膠帶/布
內部風扇測試是要接幾V的電?如和接法?

補充內容 (2018-11-10 02:02 PM):
過30分後聲音又不見了,之後就沒聲音了,等24小時看還沒有聲音,也感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