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個CVT皮帶規格怎麼看

楼主(2018-11-09):
小弟女王的AEON COIN125又發不動了,拆開傳動蓋,按下啟動普利盤不會轉,啟動盤又掛了
因為這次40000KM了,皮帶也有裂痕,順便換皮帶

問材料行,COIN125皮帶800,豪邁的1條也才350,材料行說這個是特規的,就是這麼貴

可是COIN跟OZ網路上都說引擎跟YAMAHA勁戰一樣,材料行卻說不通用

請問這個編號看得出規格嗎

网友A:
拿去材料行比一下.印象中好像可以用迅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去材料行比一下.印象中好像可以用迅光的

材料行拿新的出來也是用比的(包裝上寫COIN,OZ125專用,日本製),說長度寬度都一樣,小弟心裡也是很OS,你幹嘛不拿YAMAHA的出來比,1條800是在搶劫啊

材料行的解釋也很妙,AEON的車1台比4大廠牌便宜快2萬,貓毛出在貓身上,就從這裡撈回來

网友B:
是不是溫度等級不同? 這種TIMING BELT最大分別就是可靠度, 原料不同編織法可能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溫度等級不同? 這種TIMING BELT最大分別就是可靠度, 原料不同編織法可能也不同 ...

這個小弟不會看,以三陽的來說,寫23100-引擎形式-引擎批次,AEON這個完全看不懂,反正小弟也買下去了(女王趕著用車,太慢會被巴頭),舊品小弟有留著,下次用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小弟不會看,以三陽的來說,寫23100-引擎形式-引擎批次,AEON這個完全看不懂,反正小弟也買下去了(女 ...

機車沒拆過, 看來像是有離合器或者變速功能的皮帶, 不像純V帶

网友C:
進口貨與台製品有價差,貴一些但品質也有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沒拆過, 看來像是有離合器或者變速功能的皮帶, 不像純V帶

蝦皮上有找到阪東的,上面有寫規格757X22X30

找山葉的
山葉        勁風光/125          759*21.5*30

看來這個可以代用

网友:
要網路看一下,露天拍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蝦皮上有找到阪東的,上面有寫規格757X22X30

找山葉的

學習了.原來這個就稱為機車CVT
https://www.moto7.net/2017/07/cvt.html
終於明白了.
C大自己有能力修就每種買來試試看結果就知道
不是汽車那種正時皮帶的用途,風險有限.

网友D:
網搜 關鍵字 "mitsuboshi 2310022R"
拍賣有的買,(是否真品需自行判斷)

貓大提供的照片
皮帶為三星製品, 編號為231022R-000

OZ 150 也共用這編號
會被說特規,不好買原因是,廠商設計真的異於常規選用
貓大可嘗試量一下皮帶斷面夾角是否為常規40度,或是其他角度

參考 : 三星皮帶型錄
          或 這篇 Belts
代用皮帶除了尺寸要相仿外 (皮帶斷面看尺寸,皮帶寬 / 厚 / 輪距 / 斷面夾角)
這影響傳動效率

內部材料 / 編織結構 也要考量 (幾層紗 / 編織方向 / 夾層順序....)
這影響使用壽命

皮帶規格看斷面
夾角大小 / 斷面型式 / 皮帶厚度 /寬度 / 夾紗方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網搜 關鍵字 "mitsuboshi 2310022R"
拍賣有的買,(是否真品需自行判斷)

多謝提醒,coin的皮帶是757mm長,22mm寬,夾角3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小弟不會看,以三陽的來說,寫23100-引擎形式-引擎批次,AEON這個完全看不懂,反正小弟也買下去了(女 ...

女王趕著用,要先解決,皮帶,以後再慢慢研究
請問你住那一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進口貨與台製品有價差,貴一些但品質也有差別。

其實,偷偷的告訴你,不會差到那去,如果普立珠,盤子都不全部換新,是會影響皮帶壽命的,

网友:
只要角度對 尺寸差一咪咪還可接受
只是影響離合及變速時機甚至無感
不過說真的現在起動盤不管乾或濕式
都是隨機或看心情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實,偷偷的告訴你,不會差到那去,如果普立珠,盤子都不全部換新,是會影響皮帶壽命的, ...

珠子23000km時換掉了,這次看沒有明顯磨損痕跡,就繼續用
盤子看起來還好,女王騎車不會很殺,應該不用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珠子23000km時換掉了,這次看沒有明顯磨損痕跡,就繼續用
盤子看起來還好,女王騎車不會很殺,應該不用換 ...

女王用當然全換新
一勞永逸
以前武車鏈條傳動一樣支持全換

网友:
直上迪爵.豪邁的皮帶應該沒問題。(長度標準是743x20x30但僅供參考)
副廠大松出產的三星皮帶(759x20x30)也不過200元上下!

楼主(2018-12-10):
引用 网友F:
http://www.soden.com.tw/?bando-%E7%9A%AE%E5%B8%B6%E5%B0%8D%E7%85%A7%E8%A1%A8,170

多謝提供資訊,看來傳說是真的,迅光或風光的傳動可以代用COIN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