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名電子安定器的更換。

楼主(2018-11-09):
我有一組水族用的2尺T5 24W*2的燈具,之前安定器壞了,打開上蓋後紅圈標示的零件冒出一堆黑漿,請問那是變壓器嗎?我在拍賣網站看到有在賣安定器,但那個好像是接線就可以了,但這燈具的電源線是焊在電路板上的,這樣是否無法買市面上的安定器來換呢?紅圈標示的零件冒出一堆黑漿不知是何故?把一側電路板的零件幾乎都覆蓋了,只看到電容。

网友:
保險絲都燒斷了
如果不知道接線方式
建議還是買整組換比較好

网友:
我有…打開上蓋後紅圈標示的零件冒出一堆黑漿,請問那是變壓器嗎?我在…紅圈標示的零件冒出一堆黑漿不知是何故?把一側電路板的零件幾乎都覆蓋了,只看到電容。

  是變壓器.

  不會有黑漿冒出來的 (貞子才會從電視冒出來), 那是廠商塗灌 "變壓器絕緣澆注膠" 的啦!

  是聲稱 "抵禦機械衝擊", 相對作用則是 "不給拆解".

网友:
安定器不貴啦,我都跟燈具批發工廠拿,朋友在那邊上班,上次拿一個好像才200-300上下

网友:
kimwu7315大以看出保險絲燒了~~~

保險絲會燒掉還有其他原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