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年代久遠的除濕機PTC啟動器故障,找不到料件

楼主(2018-11-09):
30年的除濕機壓縮機旁邊的PTC啟動器掛了,也找不到相容零件。有可能修改成其它型號的PTC啟動器嗎?先謝謝前輩了

网友A:
照一張拆下PTC~壓縮機的針腳~
然後量一下PTC上的L1 跟 L2 分別連接那一隻針腳~

网友:
GOOGLE 壓縮機控制 PT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一張拆下PTC~壓縮機的針腳~
然後量一下PTC上的L1 跟 L2 分別連接那一隻針腳~

Fireway兄,已傳圖,感謝

网友A:
買個PTC的3p 對角通~跟1/4hp過載保護器~

後然就L1 接 過載保護器~
L2 接 PTC 的 2
啟動電容接 PTC的 1 跟 2 腳~

不過也有可能是啟動電容 有問題~
先檢查一下 80uf 那個電容~
或者沒有足夠的電到壓縮機~
檢查一下微動開關之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PTC的3p 對角通~跟1/4hp過載保護器~

後然就L1 接 過載保護器~

FIREWAY兄,心裏有個底了,感謝,PTC已確定損壞,其它電容和開關容易找到替代品,會一併換新。雖然家中還有其它新型的除濕機。但這台是家母生前一直不換掉的。我會修復讓它繼續工作。再次感謝FIREWAY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PTC的3p 對角通~跟1/4hp過載保護器~

後然就L1 接 過載保護器~

FIREWAY兄,圖二上面寫功率270W,過載保護器需要改用1/3HP 250W或是3/8HP 280W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FIREWAY兄,圖二上面寫功率270W,過載保護器需要改用1/3HP 250W或是3/8HP 280W的嗎? ...

沒注意到功率這麼大~
那就用3/8H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