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儀10片葉片式墊暖氣 KE210TF 循環扇故障

楼主(2018-11-09):
因為天氣冷了才會想到它....... 電暖器,所以就打開放了一年的電暖器,沒想到附的小小排風扇就故障了,
其實之前就要轉不轉但是一直沒裡它,拆開一看 ...... 結果電容爆裂。

拆光光後的狀況

1. 這應該是一般的電容降壓電路
2. A: 電解電容 100uF/50V 測試正常
3. B: 1A/250V 帶線保險絲故障,已換新
4. C: 1/2W 棕黑綠金 電阻正常,但外觀損毀,須更換新品
5. D: AUDIOPHILEF M335J HIF 250VMKP 爆裂,須更換新品
6. 兩個風扇也順便拆開清潔與上油潤滑,已完成。
7. 請教一下,這種電容降壓電路,可以再進化成比較安全或是讓電路穩定一點嗎?可以加焊其他的零件嗎?謝謝。

网友:
你問的以前有人教過
沉在關於容抗降壓的文章裡面,一時沒找到,你也可以搜搜看,翻翻看

另一種方法,整塊板子拆掉
找個沒在用的手機充電器,試著 5v 驅動看看風扇會不會轉
不行的話找 12v 的交換式電源,如果有資源回收場就可以有機會撿到,沒有的話找學姐買~

网友A:
這個還真是陽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還真是陽春

回 wish 大 ...

真的很簡單,如果我在輸出並上一個 12V ZENER,是否還要串連一顆電阻保護 ZENER 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wish 大 ...

真的很簡單,如果我在輸出並上一個 12V ZENER,是否還要串連一顆電阻保護 ZENER 呢?謝 ...

如果只是接風扇,那也不用接zener。

网友B:
引用 : 這種電容降壓電路,可以再進化成比較安全或是讓電路穩定一點嗎?可以加焊其他的零件嗎?

直接使用 安規X電容

電容降壓 通常就AC110V降壓
1.因為耐壓考量  會用塑膠電容
2.因為數值需求較大  上述必須 改用 金屬薄膜電容 (也是 塑膠電容 分岐)

金屬薄膜電容 的特性 是耐壓擊穿短路金屬鍍膜時  短路電流會燒斷該局部鍍膜 之後局部區域恢復(但該區已無容量, 整體容量降低)
這是金屬薄膜電容 的自復現象
但是如果短路電流不夠大 燒不斷該局部鍍膜  內部積熱爆漿  就會像你照片那樣

要進化比較安全 請使用 安規X電容 耐電流大些  重要的是 他訴求 可以壞 但是不爆不燃

安全+電路穩定  我是建議直接使用 AC110:AC9V  傳統市電變壓器
PT-6L  品名:110V:9V x2 0.3A 電源用變壓器
http://shop.cpu.com.tw/product/11129/info/

AC 9V 整流濾波 後是 DC 13V

网友C:
12V/0.07A 直流風扇兩顆,樓主的顧慮是正確的。

請服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不過這案例更簡單,找個 12V/1A 的 adapter 剪線後裝上就好,注意風扇正負極,接反了會燒。

原配電路請直接丟棄。

网友A:
我是覺得如果是原本的那個風扇,供電還沒壞之前,風扇就先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wish 大 ...

真的很簡單,如果我在輸出並上一個 12V ZENER,是否還要串連一顆電阻保護 ZENER 呢?謝 ...

如果你想用6樓SIMON1016 的方式,剛好我這裡有一個9V 小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如果是原本的那個風扇,供電還沒壞之前,風扇就先故障了。

這是我的盲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0.07A 直流風扇兩顆,樓主的顧慮是正確的。

請服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一般12v 1A的變壓器很好找  不要的AP 網路設備 監視器等等
全新的大概也就100有找~~
短路保護等等的基本也都有~~感覺修復時間的C/P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接風扇,那也不用接zener。

回 wish 大 ...

可能是米多想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 這種電容降壓電路,可以再進化成比較安全或是讓電路穩定一點嗎?可以加焊其他的零件嗎?

直接使用  ...

回 SIMON1016 大 ...

您提的建議小弟會參考看看,不過這個體積太大,改了後會沒有外殼了,需要好好想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0.07A 直流風扇兩顆,樓主的顧慮是正確的。

請服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56-1-1.html

回 gsm7 大 ...

您的建議不錯,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如果是原本的那個風扇,供電還沒壞之前,風扇就先故障了。

回 wish 大 ...

風扇應該沒有故障,線圈與線路,再拆開保養時都沒有看見異常的狀況,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用6樓SIMON1016 的方式,剛好我這裡有一個9V 小變壓器。

回 wish 大 ...

謝謝嚕!先留給其他需要的會員們,給米太浪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12v 1A的變壓器很好找  不要的AP 網路設備 監視器等等
全新的大概也就100有找~~
短路保護等等的基本 ...

回 kafsu1205 大 ...

米先練習修復電路為主,更換成12V/1A變壓器供電的確是最快的方式。但是米覺得學不到任何分析問題的技巧。謝謝。

楼主:
這個 嘉儀10片葉片式墊暖氣 KE210TF 循環扇 電路,是一個標準的電容降壓電路,目前已經將C1更換成塑膠電容,R1也更新,D1到D4也重新
檢查與確認是否故障,R2 1.2K是空接的狀態(不知道原因為何),測試後輸出為DC 6.27V,兩個 12V 50mm風扇已經可以正常轉動,謝謝大家。

修復後的照片,R1與C1是並聯的狀態,R2目前空接。

网友E:
我也是用嘉儀10片式,我記得嘉儀有三年保固不是嗎? 怎麼沒有直接送回去換。雖然這個板是DIY維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用嘉儀10片式,我記得嘉儀有三年保固不是嗎? 怎麼沒有直接送回去換。雖然這個板是DIY維修板... ...

回 porco0857 大 ...

這個電暖器已經過保固了喔!所以才自行維修,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