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火星塞學問大]最近了解火星塞的心得.......

楼主(2018-11-10):
因為老機車的問題,發現給機車行換火星塞以後,出力有變差,就了解一下火星塞.....
查到一些資料就貼上來給大家看............

發現機車行都隨便拿一顆換上......這對老機車的反應就差很大,才被我發現了....

我的老機車查到的原廠規格如下.....機車行都給我換[NGK CR7E]火星塞
SYM   心情100 火星塞  NGK CR6HSA
光陽   得意100 火星塞  NGK C7HSA

在這裡可以查到原廠用那顆火星塞
http://www.ngksparkplugs.com.tw/ ... motorbike_reference

以下是轉貼:NGK火星塞規格整理列表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126796-1-1.html

專就NGK 火星塞進行實例檢視:
實例, NGK CR8EGP/C7E (風光/sv max125)/C6HSA (RS100/Jog sweet) 的型號:

C:代表螺絲徑=10mm
R:代表此火星塞含電阻
8:熱值(數值越高越冷)
E:螺紋長=19mm(H=12.7mm)
GP:白金火星塞改良款(中心電極跟銥合金一樣細)
==================================
對照下表即可清楚知道 NGK火星塞的詳細規格 (型號由左往右比對):
※===================================================
[螺絲徑]
---------------------------
A:18mm
B:14mm
C:10mm
D:12mm
E: 8mm
BC:14mm
BK:14mm
---------------------------
[電性設計]
---------------------------
L:短座型
P:絕緣體突出型
S:屏蔽型
R:附加電阻式
U:半沿面 或沿面放電型
---------------------------
[熱值]
---------------------------
熱型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冷型 (值越大, 越冷)
---------------------------

[螺紋長]
---------------------------
E:19.0mm (18mm, 競速用)
L:11.2mm
H:12.7mm (12.5mm, 競速用)
(無標注): 12mm (phy18mm)/9.5mm (phy14mm)
---------------------------
[材質..形狀..安排]
---------------------------
S: 標準銅芯型
Y:中心電極為V字形切口
V:貴金屬(鈀)
VX:白金火星塞
IX:銥火星塞
K:外側2極電極
T:外側3極電極(旋轉用)
Q:外側4極電極(旋轉用)
J:2極斜方電極(旋轉用)
A:特殊專用作法
B:本田車款
C:斜方電極
P:外側電極加強白金
W:鎢電極
---------------------------

(個人蒐集的一些經驗整理)
火星塞選購時最主要的重點就在熱值號數。
一般市售車最常使用的號數是5,6,7號。相對來說,號數越小稱之為’越熱’,號數越高稱之為’越冷’。之所以會有這樣區分,主要是因為火星塞除了點火之外,尾端陶瓷部分還負責散熱的功能,越冷的火星塞陶瓷部分較細,散熱功能較好;越熱的火星塞,陶瓷部分較粗,散熱稍微差一些。區別在於,如果車主駕駛習慣偏重於低轉速,市區行駛為主,則適合使用較熱的號數
如果車主喜愛高轉速行駛,或是引擎負荷較重,則應該選購較冷的火星塞,例如6號甚至是7號。也就是說比較熱的引擎需要比較冷的火星塞協助散熱。所以依個人駕駛習慣選擇火星塞熱值號數很重要。

選錯號數又有甚麼影響呢?選擇對自己駕駛習慣而言過冷的火星塞,在早晨啟動車輛時會比較不容易並且引擎容易積碳,再者因為較冷的火星塞通常也較昂貴,所以金錢也是一種浪費。選擇了過熱的火星塞,對引擎散熱會有不良的影響,對動力的輸出也較不利。

有機會可以拆下火星塞來看看引擎狀況。單就熱值號數是否正確來說的話,如果火星塞電極的部分有積碳殘留,表示目前使用的火星塞過冷了,應該選擇再低一些的號數,例如6號改換成5號。如果火星塞上有白色的粉狀殘留物,則表示目前使用的火星塞太熱了,應該使用冷一點的號數,例如5號改換成6號。
除了熱值號數之外,市面上還有三爪,四爪甚至號稱’無爪’360度點火的火星塞。其實就算再多爪,真正在點火時還是只用到一爪或一點區域,與其花心思在這裡,倒不如多注意該選擇那個廠牌/規格與熱值號數。

另外, 除較普遍的銅芯正極外, 目前還有"稀有金屬合金"的正極材料規格 (ex, 白金, 銥合金, 鎢合金...等等); 這類不同材質的正極芯火星塞強調的是耐耗度較普遍銅芯材質更強, 通過電流的阻力更低... 所以價格相對地也貴上許多。 除非是有競速/特殊車車使用偏好需求, 以一般平面道路騎乘使用, "銅芯材質"的火星塞已綽綽有餘。 以目前銥合金材質火星塞價格比較, 用3顆銅芯正極材質火星塞價格可以抵買一顆銥合金正極的火星塞還有得找零錢。

以一顆全新正常的火星塞而言, 火星塞本身點火強弱差異表現, 遠遠不及車車配線老化/改裝耗電/電瓶輸出表現狀況的影響。 火星塞的電力供應是由"電瓶"/"配線"/"實際電壓準位"...接著作點火燃燒汽缸內的霧化汽油。

部份車廠師傅建議: 火星塞選購/使用跟機油選購/使用相同, 火星塞撐用太久遲未更換, 不如勤換原廠規格火星塞!!

网友A:
[殘酷擂台] 換火星塞真的會增加馬力嗎?

多少還是有一點改善的,油耗應該也會有提升,只是不合成本而已,一顆火星塞200~470,除非是汽車或經常跑長途的機車,不然應該不會回本。

之前看了這個測試,我也買了一顆BOSCH銥合金,但還沒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殘酷擂台] 換火星塞真的會增加馬力嗎?

多少還是有一點改善的,油耗應該也會有提升,只是不合成本而已,一 ...

我去機車行換了火星塞以後,發現發動稍差......引擎一丁丁不順......

不要說換火星塞是為了增加馬力.......為了引擎的正常運作就不能換錯比較好.....

网友B:
D有沒有玩到自己微調點火時間, 台灣有個能人開的公司就做這個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D有沒有玩到自己微調點火時間, 台灣有個能人開的公司就做這個產品

沒有.....最近想學修機車.........

還沒入門.......只有腳剛抬起來而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最近想學修機車.........

還沒入門.......只有腳剛抬起來而己...... ...

看誰有汽修科畢業書本還有留著也許有幫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誰有汽修科畢業書本還有留著也許有幫助

修機車也有課本了嗎,當年小弟入門看的是徐氏基金會的機車構造及原理,英文翻譯的,主要是80年代以前的多缸引擎,再來就是工具拿著去找停車場僑生畢業後回僑居地丟下不要的廢車練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機車也有課本了嗎,當年小弟入門看的是徐氏基金會的機車構造及原理,英文翻譯的,主要是80年代以前的多 ...

印象中有 我第一學期就講解機車
連轉子引擎也有 可能學校教材各有版本吧
就算沒有 汽車也可以套用機車 原理一樣

网友:
好的火星塞,對老車來講是有幫助的
但是長期下來,對荷包滿傷的

小弟的老迪爵
目前用的是一顆150元火星塞,一般的一顆才50元
大約騎乘2000公里,不管火星塞狀況如何
一定會換

機油也是目前約650公里就換掉了
原本是800公里才會,無奈引擎有漏油
所以才提早換

火星塞型號:不詳
機油:WURTH(福士) SAE20W 50

平均一天上下班來回公里數: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