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日立洗衣機SF-143GJX 要怎麼拆卸面板?

楼主(2018-11-10):
大家好:

如下圖的日立 SF-143GJX 青空洗衣機要怎麼拆卸面板以看到裡面的電路板?
若有人知道的話麻煩指導一下,謝謝。

网友:
以後請依版規把型號寫在標題

网友:
圖上左右二邊都各有一個小四方形~
挖開後就會看到螺絲~
轉起來後~
面版往前方翻開即可~
挖開後通常小四方形應該就會蓋不回去=,=~

楼主:
原來機關在那兩個四方形塑膠蓋子上,我再來拆看看,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機關在那兩個四方形塑膠蓋子上,我再來拆看看,謝謝指導。

請仔細看那兩個四方形塑膠蓋子...一邊是直線(有缺口)...一邊有圓角
從內往外掀起...卡榫應該不會斷掉...
修復後...還可以蓋回去

楼主:
大家好:

感謝大家的指導,我將那左右邊那兩個方形塑膠蓋翻開後,果然看到螺絲,旋起來後就可以看到電路板了,如下圖:

再拉近一點可以看到照片左邊有透明膠的光澤,整塊電路板有做很好的防水處理,因為我這台洗衣機的喇叭沒有聲音了,想看看電路板的蜂鳴器在哪裡看能否自己修,結果一看電路板上似乎只有 LED 和按鍵,蜂鳴器不知道在哪裡,請問有人知道嗎?

還有我看到面板下右邊有如圖的東西,好像是一種筏門,不知道什麼裝置?

謝謝。

网友:
水位感測

楼主:
原來圓形白色的東西是水位感測,不知道蜂鳴器放在哪裡?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感謝大家的指導,我將那左右邊那兩個方形塑膠蓋翻開後,果然看到螺絲,旋起來後就可以看到電路板 ...

電路版翻過來,應該在下面,通常都灌滿防水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