閃光燈的大電容有其他用途嗎?

楼主(2018-11-10):
以前拆修一些閃光燈

有修不了的,會拔一些能用的零件作備用料

像圖中的大電容

想問除了閃光燈外,還有其他用途嗎?

例如電磁槍之類的應用或什麼?

閃光燈電容

閃光燈電容

网友A:
電擊陷阱,單顆電壓不夠高,串聯十顆使用,併聯充電

网友B:
高電壓電供,電容測試器等用途廣泛。

网友:
正完成一個電容測試器,用電容3倍升壓至440V,而手邊只有ATX拆下的電容"220V630UF,所以繞變壓器只能到此極限,還好算得精準,沒超過。

网友C:
真空管音響的濾波電容,真空管AB1類(或A類)推挽式一般功率的電壓適合(350V),但是容量不需要這麼大,可以用多顆一般功率真空管並聯的推挽式後級放大器,功率管多顆並聯用較低電壓達到高功率的真空管音響,因為大功率真空管會用更高電壓的濾波電容(550V)不適合,

濾波電容的容量夠大音響的聲音會很飽滿,不過裝真空管音響很麻煩,猜想你應該不太可能為了消化濾波電容去裝真空管音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擊陷阱,單顆電壓不夠高,串聯十顆使用,併聯充電

有圖或影片可以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電壓電供,電容測試器等用途廣泛。

好像都是工業用途,不是從事機電行業的好像碰不到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管音響的濾波電容,真空管AB1類(或A類)推挽式一般功率的電壓適合(350V),但是容量不需要這麼大,可以 ...

有發燒友會收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發燒友會收購嗎?

一般發燒友不會買,濾波電容壞了,會買同樣容量規格的濾波電容,除非是自己組裝大功率的真空管音響,裡面的濾波電容需要用大容量的濾波電容,線路跟一般不同需要重新設計,包括整流電路的整流器要加大,及限流緩充濾波電容 ( 濾波電容太大,開機時的瞬間充電電流太大會燒毀整流器 ) ,多顆功率真空管並聯......很麻煩除非你本身是發燒友,有興趣裝大濾波電容的音響,濾波電容大是有優點,低音雄厚飽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發燒友會收購嗎?

可以拿出來換酷幣~哈

网友D:
這太大顆會電死人~   我拆過小數位相機電容,充電完電女朋友,酥麻透體,多電幾次會上癮~

网友:
喜歡diy的人,會很好用。

网友:
站內網路購物區賣場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太大顆會電死人~   我拆過小數位相機電容,充電完電女朋友,酥麻透體,多電幾次會上癮~ ...

哈哈哈...笑死了
是您變態,還是您女朋友變態,莫非兩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