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犀利眼R6 H11汽車LED大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8-11-10):
犀利眼R6 H11汽車LED大燈不亮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使用中突然不會亮

2.型號~R6 H11

3.將可動部件拆下螺絲全鬆開,拆解途中拉動鋁基板,LED晶片竟然掉落一片

4.抽出防水封膠處理的鋁基板

5.整組鋁基板抽出清除封膠,膠體軟脆一挖就掉很好清除

6.解焊電源線及PCB與鋁基板,然後以刀片切開分離2片鋁基板(內面有塗上導熱黏膠)

7.測試LED晶片沒壞,電壓值7.93V

8.取出鐵板燒控溫在190度左右

9.鋁基板LED PAD焊錫品質不良,先用吸錫線清除乾淨

10.鋁基板 PAD與LED PAD塗上薄薄一層錫膏

11.將LED晶片定位對齊,放上鐵板燒約10秒鐘鎔錫完成焊接

12.通電DC12V測試OK~超亮~

13.2片鋁基板內面塗上導熱黏膠對齊黏合

14.焊回PCB及電源線

15.塗上中性防水膠

16.組合後插上風扇插頭,再補一些防水膠

17.組合完成測試~爆亮的~

网友:
我家那支偷窺眼也想麻煩你........

网友A:
哇!謝謝分享,請那個鐵盤是加熱器嗎?好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謝謝分享,請那個鐵盤是加熱器嗎?好神奇!

一點都不神奇,鐵板燒加熱器是從報廢的小電鍋拆下的

廢物利用不花錢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點都不神奇,鐵板燒加熱器是從報廢的小電鍋拆下的

廢物利用不花錢非常好用 ...

看你這樣一說,更神奇了,我也要來作一台

网友B:
這種不管如何焊錫都撐不久,有能力點焊才長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點都不神奇,鐵板燒加熱器是從報廢的小電鍋拆下的

廢物利用不花錢非常好用 ...

哇!我下次去回收廠看看有沒有這個東西,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種不管如何焊錫都撐不久,有能力點焊才長遠

把led的腳點焊在鋁基板?

那個led看起來沒有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led的腳點焊在鋁基板?

那個led看起來沒有腳啊…

小弟也是很納悶,鋁基板上的電路接點怎麼只看到長方型一片錫,不是應該有正負極的差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也是很納悶,鋁基板上的電路接點怎麼只看到長方型一片錫,不是應該有正負極的差別嗎 ...

應該是埋在白色烤漆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不管如何焊錫都撐不久,有能力點焊才長遠

注意看LED焊盤(PAD)錫膏顏色,很明顯是SMT製程不良,錫膏品質及焊接溫度不足

只要充分鎔錫焊接,散熱風扇沒有掛掉的話可以用很久

充分加熱鎔化後的錫是光亮的

楼主:
有正負極
正極是右邊一大片錫
負極是左邊寬約0.1MM

鋁基板上銅線路覆蓋白色防焊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看LED焊盤(PAD)錫膏顏色,很明顯是SMT製程不良,錫膏品質及焊接溫度不足

只要充分鎔錫焊接,散熱 ...

哈..真的假的

网友:
W大
您把散熱片中間導風槽填滿矽膠
單留外圈歧片通風
這樣散熱率是否稍降
(原本是否為凹槽?)

网友:
單位的散熱面積不夠,其實簡單加大chip的基板面積或者把功率密度降低就可以,不過為了追求高功率和兼容舊燈泡必須做這種設計,純粹過度產品,效益不高。聽說有車燈廠設計把方向燈或尾燈變成平板一片,笨重的燈外殼都免了,那才是有意義的創新

网友:
真是太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