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42V8T故障請益

楼主(2018-11-10):
1:異常描述
插電後紅燈會亮,按開機鍵後會轉綠燈,無畫面無背光

2:電視銘版

2:高壓版715G4381-P02-000-003S,目視電容皆正常無損壞

3:開機綠燈後高壓版電壓皆正常及穩定,所以初判TNY277PN無損壞,S/B電壓為3.0V不知道正常嗎?

4:主機板715G4298-M01-000-005I VER:A,目視電容皆正常無損壞

5:看板上大大有因為這顆應該是音效IC造成不開機所以我把它拆了,結果還是無畫面,因為沒有熱風槍所以這棵被暴力拆下壞了,求編號?

6:穩壓IC U904,請問這顆電壓正確嗎?

7:以上為目前已確認項目,請版上大大可以指點方向

補充內容 (2018-11-14 06:19 PM):
11/14
今天終於鼓起勇氣把面板拆下來看燈管手一直抖怕破屏
確認燈管外觀無異常。

補充內容 (2018-11-14 06:49 PM):
料件還在坐車所以今天量了Q801跟Q802其中Q802有兩隻腳阻抗只有8Ω,將Q802拆下來量是沒有阻抗的。
初判Q801及Q802是好的,是否為IC801掛了?

補充內容 (2018-11-27 01:46 AM):
11/27更換了IC801銀幕顯示正常可是沒聲音,早知道就別拆音效IC,真是押給!

補充內容 (2018-12-1 02:52 AM):
11/30新增了小喇叭半殘加減用

网友A:
方向完全不對,還把音效IC搞掛

背光驅動IC UBA2071AT及2顆驅動FET 2SK4086很常掛點,檢查若是換了就好。

【平山液晶維修】UBA2071AT (貼片) SOP-24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59172009

【平山液晶維修】K4086 (直插) TO-220F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1659039507

若沒問題就可能是燈管問題,先從簡單的做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向完全不對,還把音效IC搞掛

背光驅動IC UBA2071AT及2顆驅動FET 2SK4086很常掛點,檢查若是換了就好。

感謝w大的提點,可是我在電源板跟主機板上都沒看到您那兩顆的編號還請明示,又或共用的我需要拍些元件的照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大的提點,可是我在電源板跟主機板上都沒看到您那兩顆的編號還請明示,又或共用的我需要拍些元件的 ...

相同機型維修實例

CHIMEI 42SR500D 不過電【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1998#lastpost

楼主:
11/14補充進度燈管圖

楼主:
料件還在坐車所以今天量了Q801跟Q802其中Q802有兩隻腳阻抗只有8Ω,將Q802拆下來量是沒有阻抗的。
初判Q801及Q802是好的,是否為IC801掛了?

楼主:
變成自問自答了

网友:
我都看不懂了。所以偷笑了一下。

楼主:
請問熊大那兒看不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熊大那兒看不懂呢?

我是說這句話(變成自問自答了)看了,笑出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熊大那兒看不懂呢?

請再多多爬文…
電視…送電有紅燈,再來啟動有綠燈,再來主機板要送出PO/ON給電供,電供接收PO/ON後,再來啟動APFC,這樣電供才會輸出主要電壓(24V、12V、5V)!
主電壓輸出後,背光、及面板才有工作電壓…,

楼主:
今天IC到家了立馬把IC801換掉,原本的是UBA2071AT但是寄來的是UBA2071T不知有差嗎?
更換完上電螢幕正常了但是沒聲音
版上參考了SAMPO LM-42V8T 主機板715G4298-M01-000-005F音效ic燒毀 想請問料號把順便買了的音效IC給裝上可是還是沒有聲音
還要研究一下下一步怎解

楼主:
11/27更換了IC801銀幕顯示正常可是沒聲音,早知道就別拆音效IC,沒熱風槍還把IC拆壞了,新IC又難焊得要死,真是押給!
這真是技術活阿!

補充內容 (2018-11-27 05:38 AM):
剛才量測喇叭為什麼正極跟負極都接地了(對機殼),是不是IC又掛了

補充內容 (2018-11-27 05:40 AM):
原來是8歐姆難怪電表BB叫,哈搞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27更換了IC801銀幕顯示正常可是沒聲音,早知道就別拆音效IC,沒熱風槍還把IC拆壞了,新IC又難焊得要死, ...

這各先不修 ,外接視訊盒,就會有聲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各先不修 ,外接視訊盒,就會有聲音了。

請問視訊盒是什麼?
我有小米盒子算嗎?
我換完ic就是接小米盒子用HDMI接電視沒聲音的!

网友:
其實電視沒有聲音這個問題不修也可以,除了用內建的數位調諧器收視外,不管是用第四台還是網路電視盒,都會有聲音輸出端子,隨便外接一組喇叭都比電視內建破音的小喇叭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視訊盒是什麼?
我有小米盒子算嗎?
我換完ic就是接小米盒子用HDMI接電視沒聲音的! ...

是不是 哪種免費的節目盒子,哪就無解。
第四台有聲音輸出端子。可以外接。
小米盒子好像沒這個 輸出。

网友:
用AV線試試~
如果有聲音~
那HDMI孔就噴接點清潔劑~試試看吧~

楼主:
感謝版上前輩大大指出另一個方向,今天放假又來研究一下

1:使用第四台的數位電視盒上的AV端子接右邊的AV孔電視有影像沒聲音。(證明影的部分是正常的)

2:使用家裡電腦用的小喇叭接右邊的3.5MM孔小喇叭有聲音。(證明來源部分影音皆正常,主板右邊影音也正常,可能右邊的音效是直接輸出不經過IC)

3:把小喇叭的插頭插進左邊綠色洞沒聲音。(應該是左邊的都經過音效IC所以沒聲)

4:把AV線紅色插進左邊的輸入端子電視頻道也選擇對應的頻道電視喇叭依然是啞巴!(證明了主板上音效還是有問題待查,應該還是那顆IC有問題)

用AV端子只有480看了好痛苦,想說右邊應該影音直接輸出嘗試接HDMI可是沒影沒聲,參考版上經驗把他抽插抽插再抽插經過數百輪迴有影沒聲,再與他大戰三百回合抽插後有影有聲了,半殘的加減用了

後記:還是想要把他修好修滿,想請教版上前輩如果買個熱風槍把那顆IC黏好黏滿會好嗎?還是又有其他的問題?還是IC根本是壞的?

楼主:
我在想如果只用右邊的影音輸入如果把電視喇叭線拔掉直接焊在3.5MM的接點上是否可行?

网友C:
你知道前置放大和後級放大嗎?本不想回你但看你很有心,就指點你一下
師傅是從徒弟開始,但徒弟用功了嗎?不要想一步登天找捷徑,你懂電視架構嗎?你懂聲音放大迴路嗎?
你知道輸入輸出是什麼嗎?有興趣走這行多看點書,想快花錢找人修最快.希望你不要生氣,因為你沒基礎,高手都不想理你了.

网友B:
1:使用第四台的數位電視盒上的AV端子接右邊的AV孔電視有影像沒聲音。(證明影的部分是正常的)
電視機的目錄設定對嗎?檢查一下。第四機上盒設定對嘛。機上盒可以設定哪種輸出  hdmi  av輸出 設定錯誤也是沒聲音。
2:使用家裡電腦用的小喇叭接右邊的3.5MM孔小喇叭有聲音。(證明來源部分影音皆正常,主板右邊影音也正常,可能右邊的音效是直接輸出不經過IC)
嚴重懷疑電視機的目錄 。聲音選項設定錯誤。另一種可能就是軟件(韌體)故障。

3:把小喇叭的插頭插進左邊綠色洞沒聲音。(應該是左邊的都經過音效IC所以沒聲)
這個問題是端子是單聲道,可以買一個3.5雙聲道的輸出接頭就可以改善。
AV端子只有480看了好痛苦
機上盒可以設定  高畫質,機上盒的工程設定選項內,可以設定 畫質。第四台機上盒有可以選定的設定。自己設定就可以。

网友:
第四台的機上盒是正常的嘛。這個無聲音,很多是機上盒問題。
hdmi的接頭 接觸不良.機上盒重新關閉開機。可以正常。重新讀取韌體。
機上盒可以設定 hdmi.av輸出。也可以設定輸出畫數。聲音模式。
畫質 1080   720 輸出  av輸出也可以設定720 因為架構問題最高可以設定720輸出畫質。

网友:
  重新讀取韌體!+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前置放大和後級放大嗎?本不想回你但看你很有心,就指點你一下
師傅是從徒弟開始,但徒弟用功了嗎?不要 ...

Q:你知道前置放大和後級放大嗎?本不想回你但看你很有心,就指點你一下
A:小的我見識淺薄才疏學淺不知道所謂前置放大和後級放大是什麼意思,照字面解釋應該不難,一個前面放大一個後面放大,不知道我想的對嗎?還是我把這事想的太淺了?

Q:師傅是從徒弟開始,但徒弟用功了嗎?不要想一步登天找捷徑,你懂電視架構嗎?你懂聲音放大迴路嗎?
A:小的我知道師傅都是從徒弟開始,但徒弟沒有師父如瞎子摸象需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成為師傅,小的我並非想一步登天找捷徑,只是我遇到了困難超過我的知識範圍了希望在網路上尋求解決之道少走點冤枉路而已,小的我並不懂電視架構及聲音放大迴路,只是單純的感覺電視喇叭兩條線跟小喇叭的兩條線有什麼不同,差異只在外接的小喇叭要靠另一組電源去驅動。

Q:你知道輸入輸出是什麼嗎?有興趣走這行多看點書,想快花錢找人修最快.希望你不要生氣,因為你沒基礎,高手都不想理你了.
簡單來說輸入輸出類似一次側與二次側不知對否?再來我有正職是設備維修單純只是想把壞掉的用好來,我並沒有興趣走這行我的朋友圈也沒有人吃這行飯我也無心與這同業搶飯碗,莫說家用電器用品舉凡生活上的東西想快只要有錢哪有買不到的哪有修不好的,我的心態真的單純只是想把家裡壞掉的東西自己把他修好來以彰顯我這個爸爸腳色在家裡很厲害而已,當然也有我搞不定的,一種米養百種人我不會因為負能量而生氣,日子天天過開心與不開心都要過不是嗎?我知道我沒基礎但看久摸久長長見識的也不錯啊!

版大莫怪小的我身在職場三教九流光怪陸離的人都遇過,平常心對待平常心對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使用第四台的數位電視盒上的AV端子接右邊的AV孔電視有影像沒聲音。(證明影的部分是正常的)
電視機的目錄 ...

1:使用第四台的數位電視盒上的AV端子接右邊的AV孔電視有影像沒聲音。(證明影的部分是正常的)
電視機的目錄設定對嗎?檢查一下。第四機上盒設定對嘛。機上盒可以設定哪種輸出  hdmi  av輸出 設定錯誤也是沒聲音。
第四台機上盒在其他台電視上是可以正常發揮的,機上盒不用設定哪種輸出

2:使用家裡電腦用的小喇叭接右邊的3.5MM孔小喇叭有聲音。(證明來源部分影音皆正常,主板右邊影音也正常,可能右邊的音效是直接輸出不經過IC)
嚴重懷疑電視機的目錄 。聲音選項設定錯誤。另一種可能就是軟件(韌體)故障。
我現在接HDMI4的插頭電視沒聲音,版大所謂目錄是電視機裡面的一般設定嗎?這要再確認一下,容後再報

3:把小喇叭的插頭插進左邊綠色洞沒聲音。(應該是左邊的都經過音效IC所以沒聲)
這個問題是端子是單聲道,可以買一個3.5雙聲道的輸出接頭就可以改善。

AV端子只有480看了好痛苦
機上盒可以設定  高畫質,機上盒的工程設定選項內,可以設定 畫質。第四台機上盒有可以選定的設定。自己設定就可以
小的家裡機上盒沒用過設定耶,用AV線接3台電視都是480換HDMI線3台都是1080也沒特別去更改他,現在都是接HDMI還是比較舒服一點,至少不會朦朧美

楼主:
請教熊大及Y大
所謂重新讀取韌體是何意?
恕小的基礎不好不甚了解?
還請兩位版大海函指點指點小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使用第四台的數位電視盒上的AV端子接右邊的AV孔電視有影像沒聲音。(證明影的部分是正常的)
電視機的目 ...

那就用最快方法,買一片板子 接上線就完工。
音效板子接上就完工。只要會焊接就可以,不需要技術。

网友C:
前置放大器,是指把音頻信號放大至功率放大器所能接收的輸入範圍
(1)以電視來說所有的影音信號AV TV(數位電視)HDMI都會進入影音處理器CPU 做影音解調處理
   處理完後的聲音部分就是前置信號,
(2) CPU 會有直接輸出的影音信號輸出到端子,接這裡的聲音信號用外接喇叭放大(因為不經你搞壞的聲音IC,所以有
     可能是好的(有些廠家例如SONY他會在選單切換聲音輸出或電視輸出所以要用遙控切換)
(3)解調後的聲音信號AV TV HDMI 要經電視喇叭輸出聲音所以需要做後置放大(有些會有前後置放大)也就是你搞壞的IC,聲音才能
   從電視喇叭輸出
(4)維修聲音先找到IC數據表,再確認AMP IC電源是否正確,再確認解調出來的聲音信號有沒有輸入IC,他會有L R信號輸入到放大IC
   (前置聲音信號)然後經IC放大到喇叭輸出,
   確認IC是否放大可將類比電表,表棒黑接地打*10K 檔紅棒去觸發輸入端,若IC是好的會有噗噗聲,若有聲,捉前置聲音信號.

維修不是盲目的換零件,有時或許會有奇蹟,但如果更深入的量測工作電壓,驅動輸出,真功夫修理出機器,是否更有成就感呢?
希望你閒暇之餘能夠多讀一些理論書籍,對你會有幫助,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置放大器,是指把音頻信號放大至功率放大器所能接收的輸入範圍
(1)以電視來說所有的影音信號AV TV(數位電 ...

感謝J大精闢的解釋受教了已收下
在沒有基礎的前提下也只能盲目地更換零件又或者針對可視異常來更換零件,在科技廠上班維修機台也是一直換零件換到機台可以運轉
如同前面所說我不是靠這行吃飯所以真沒時間認真研究這些來龍去脈所以只是來這版上看看學習學習,在我的生活中沒有這麼多電視需要修理,雖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沒有實際操作演練也只是紙上談兵嘴上說的一套好功夫,不瞞您說在職場上我真的遇過這種人只會說不會做的。
在此感謝JACKCHOIU大指教,奉上十二萬份的感謝。

其實囉哩八嗦一堆只是想說「聽君一席話勝讀萬卷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最快方法,買一片板子 接上線就完工。
音效板子接上就完工。只要會焊接就可以,不需要技術。 ...

請問熊大所謂板子是指功率功放板嗎?

我曾經在某篇看過這個東西但是我的問題是如何找到電視輸出,那顆音效IC右邊有14隻腳,板子需要12V從任何地方只要是12V都可以取電嗎?
我曾經量過原本的IC VCC是24V所以不能直接取

网友:
謝謝是我常說的一句話 。自己看者辦。

网友:
不仔細看回文,呼嚨一通。看了也多此一舉。
需要的資訊,文章回文內都有。是你的回文有瑕疵吧。慢慢看文章回文。

网友:
業餘玩玩的性質就別碰這麼深入的東西了。一般有理工背景的人,#29 提的那些最少也得花半年以上的時間來消化。

功放板的 audio 輸入直接接主板上的前級輸出;功放板的輸出一般就直接接 speaker;至於功放板的電源嘛,如果電視系統只有 24V 的話,那就改找 (買) 片能接 24V 的功放板就好了。

想玩的話,隨便找個 MP3 player 用功放板接它的耳機輸出,試著推 speaker 看看。先有個整體性的概念會比較好。

Good Luck!

网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0190992059
如果無法更換音效IC 買一片這個 將電源喇叭接上 BD5444EFV的輸入在第4跟5PIN 連接到這塊的輸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