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G 500燈不亮事件

楼主(2018-11-10):
大約一年了,我的JOG 500 突然近光燈不亮了,這在晚上非常危險,所以晚上外出我就切遠光燈在騎,反正燈泡跟燈罩都老化了,也不會亮到使對方刺眼,到了大約2~3個月前吧!連遠光燈也不亮了,前幾天晚上回家被警察跟車跟到我家,他對著我說你的後燈不會亮........,說真的,我知道前燈不會亮,不過我真的不知道後燈也不會亮,連按剎車也不會亮,他跟我說這樣很危險要去修車.......就騎走了。

早上剛好有空檔,就想自己把壞燈泡拆下去買新燈泡來換,當我拆JOG 的龍頭蓋螺絲時,拆下的螺絲居然就不偏不倚掉到斜板裡面了,因為前面有裝籃子,這下要拆斜板得先拆籃子了,籃子拆下後有看到螺絲,要去拿時沒拿好,它又掉到底部去了........,不管了,先拆另一邊,結果有一就有二,第二個螺絲也掉下去了,而且這次是接掉到底部,不管我怎麼搖也沒辦法把螺絲搖下來,看著我兩手又黑又油,心想著這下挫塞了。

把斜板裝上,再把籃子也裝上,騎到附近的機車店求助,老板看了一下,進去拿燈泡一下子就裝好了,頭燈1個150元,後燈1個100元,我掉的兩顆絲也幫我補上,離開前老版告訴我,如果騎一陣子燈泡沒有壞,那就沒問題了,如果燈泡一陣子就壞了,那就是"變電仔"有問題,他應該是指整流器吧!

今天才發現還有一個問題,大約一個月前,我去leo.rain 家,這台JOG 停在他家門口被一台車子撞倒,左邊的剎車把車著地,從此左剎車把手就變成上下鬆鬆的,而且後燈不管有沒有按剎車都會亮,要搖一搖把手燈才會熄滅,不過我要等著有會員來再弄了,現在誰叫我拆機車我肯定翻臉。

网友A:
前二天我的大燈燒了......
因為近燈壞了,我就開遠燈.....沒多久遠燈也燒了......
我是怪燈泡品質太爛.........

我牽去機車行....他看了一下燒掉的燈泡,跟我說[應該是整流器壞了]....幫我換上大燈以後,跟我說[如果用不久就是整流器壞了]
我相信他的說法......他也把燒掉的狀況說給我聽......

簡單來說,整流器壞掉會把燈絲燒得比較乾淨........不是斷掉,是不見一大段.....

我就馬上請他換掉整流器.....

我的是長這樣的.....

网友:
Q:這台JOG 停在他家門口被一台車子撞倒,左邊的剎車把車著地,從此左剎車把手就變成上下鬆鬆的,而且後燈不管有沒有按剎車都會亮,要搖一搖把手燈才會熄滅,不過我要等著有會員來再弄了,現在誰叫我拆機車我肯定翻臉。
A:嚴重的,整個座斷了,輕則,拉桿要換,煞車開關,換一換,

网友:
告他肇事逃逸!~~然後索賠......換一台狗狗肉

网友:
燒前後燈可能巧合或真的可能壞整流器
不過整流器壞掉會有徵兆 大燈尾燈異常亮
會隨轉速提升直至燒毀燈泡
螺絲麻直接五金大賣場買就可以了

网友:
請問jog500學姐有在用嗎,有的話,老大您要準備翻臉了
小弟懷疑jog500 握桿基部裂開了,萬一騎到半路斷掉會變沒煞車

网友B:
整流器壞掉不用等燈泡燒掉才驗證
只要發動吹催油門,量電池接點電壓
異常的整流器會讓您量到充電電壓高到15V以上

整流器壞掉除了燒燈泡以外
電池也會掛的特別快 (撐不到兩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二天我的大燈燒了......
因為近燈壞了,我就開遠燈.....沒多久遠燈也燒了......
我是怪燈泡品質太爛...... ...

您的車不發動大燈會亮嗎,會的話才考慮這個,車行應該要發動後催油量電池端點電壓再確定整流穩壓器是否掛點
引擎發動大燈才會亮就是俗稱吃電盤的,大燈電直接從發電機來不經過整流器,如果不發動大燈也會亮,電從電池來,應該整流器異常所有電系都會受到影響

网友:
老大您的症狀很可能是紅線裂開了,這個不要撐,快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的車不發動大燈會亮嗎,會的話才考慮這個,車行應該要發動後催油量電池端點電壓再確定整流穩壓器是否掛 ...

大燈吃電盤的,電路走向如紅線,電不會過整流器

网友D:
烏骨雞皇太后有旨~~~

宣~~~~太醫院,喵院長進宮修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烏骨雞皇太后有旨~~~

宣~~~~太醫院,喵院長進宮修車~~~~~

正常拆JOG500大燈前蓋應該不用拆斜板,而且大燈正下方那根螺絲超長的,不太容易掉到斜板裡頭,大多會掉在地上

而且JOG500只要拆了大燈前蓋,就能順便換煞車握把,應該是要趁機跟學姐申請新車,小弟就不要亂掀國王的新衣,乖乖配合老大演出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器壞掉不用等燈泡燒掉才驗證
只要發動吹催油門,量電池接點電壓
異常的整流器會讓您量到充電電壓高到15 ...

我的整流器剛換.....但今天又燒大燈......

看來是別的地方出問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整流器剛換.....但今天又燒大燈......

看來是別的地方出問題了....... ...

龍頭穿線的固定鐵圈處
查看看是否因龍頭轉動穿線處
大燈線磨破皮短路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燈吃電盤的,電路走向如紅線,電不會過整流器

大燈吃電盤的,電路走向如紅線,電不會過整流器

請教貓大夫:

這種設計法
是否不發動引擎,開大燈就不會亮 (沒經電池供電給大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燈吃電盤的,電路走向如紅線,電不會過整流器

沒錯!~~~這種設計的車引擎沒運轉頭燈就不會亮

比較新設計的車頭燈跟汽車一樣,不發動引擎也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拆JOG500大燈前蓋應該不用拆斜板,而且大燈正下方那根螺絲超長的,不太容易掉到斜板裡頭,大多會掉在 ...

老大想換狗狗肉~~晚上偷跑出去不會被聽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整流器剛換.....但今天又燒大燈......

看來是別的地方出問題了....... ...

不一定,
大燈燈泡裝上去時可能留下指紋或留下骯髒的印記,
骯髒的范圍聚熱引致散熱不良而燒毀.

我經驗是用酒精或清潔液先抹乾淨,
快速的再用乾紙巾再抹一次, 免致有酒精污漬和水漬才裝回燈殼裏.

网友:
裝鹵素燈泡的時候別摸到玻璃燈泡部分~~會因為指紋油脂聚光造成熱點容易燒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整流器剛換.....但今天又燒大燈......

看來是別的地方出問題了....... ...

請問您裝哪種燈泡,一般双心18/18W(就是1顆20大洋的)反而不怕髒,35/35W燈泡或石英燈泡就一定不能用手摸燈泡玻璃面,小弟習慣會用面紙擦乾淨燈泡再用乾淨面紙隔著拿,否則燈泡會很快下課

當年顯微鏡石英燈泡燒了3顆才學到教訓,還好不用我買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裝哪種燈泡,一般双心18/18W(就是1顆20大洋的)反而不怕髒,35/35W燈泡或石英燈泡就一定不能用手摸 ...

機車行換的.....不清楚....

好像引擎發動大燈才會亮.

找時間量電池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整流器剛換.....但今天又燒大燈......

看來是別的地方出問題了....... ...

檢查水泥電阻 會有一大一小 不開燈水泥電阻幫忙消耗多餘電力   開燈是燈泡幫忙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車行換的.....不清楚....

好像引擎發動大燈才會亮.

黑筆接車台.紅筆量大燈線路 .怠速約ac9v左右.加油應該在ac11~12v左右 . 超過就要查
1.整流器
2.整流器線路/接頭
3.大燈燈座
4.其它(這就有的玩)

网友:
對向車道的用路人應該怨念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