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EX520 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灰屏)

楼主(2018-11-11):
故障情形 :
液晶電視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 就是一般說的灰屏
有時有影像 不定時灰屏 有聲音有背光無畫面
有畫面時按壓主機板到邏輯板的排線會出現影像
請問各位前輩 主機板的到邏輯版的排線 要如何拆開 拉出排線清潔
敬請各位前輩教導
在此先感謝

銘牌 :

主機板按壓排線處 (紅框) 畫面正常時按壓此處會無畫面(灰屏)

請問前輩想清潔排線 要如何拆離 敬請教導 (紅框)

网友:
排線前面有排阻測量看看...

网友A:
往下壓.再拉出排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下壓.再拉出排線.即可.

感激 gkjnn 大 告知

拉出清潔後 在抹上一層薄薄的接點油 在按壓已不會灰屏了

再次感謝 gkjnn 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激 gkjnn 大 告知

拉出清潔後 在抹上一層薄薄的接點油 在按壓已不會灰屏了

真好,撿到軟妹子,最近朋友回收場外觀良好的電視都沒有看到,儘是一些偏光膜異常跟外觀破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好,撿到軟妹子,最近朋友回收場外觀良好的電視都沒有看到,儘是一些偏光膜異常跟外觀破損的。

Y三哥 大
小弟剛學修液晶  如果踢到鐵板 那血會流滿地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激 gkjnn 大 告知

拉出清潔後 在抹上一層薄薄的接點油 在按壓已不會灰屏了

請問SANYO兄, 你是用哪一種牌子(含型號)ˊ的電子接點清潔器ˊ?
這麼好用, 我也想要買一罐來用.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SANYO兄, 你是用哪一種牌子(含型號)ˊ的電子接點清潔器ˊ?
這麼好用, 我也想要買一罐來用.
謝謝. ...

SK2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xtra=page%3D2

网友C:
1.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2. 我對露天拍賣的操作比較熟悉, 也比較喜歡7-11取貨付款,但是烏骨雞學姊的露天賣場很多東西都找不到, 到PIGOO網的烏骨雞學姊賣場來找, 又覺得點亂,也不知有無存貨, 也不知如何付款.
3. 如果某一項物品, 烏骨雞學姊的露天賣場找不到, 是否也代表PIGOO網的烏骨雞學姊賣場也沒有存貨? 有人知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感謝gkjnn兄的說明
2. 我對露天拍賣的操作比較熟悉, 也比較喜歡7-11取貨付款,但是烏骨雞學姊的露天賣 ...

粉簡單~~直接留訊息問學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