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點歌機 CDPLAY DVDPLAY VHSPLAY...

楼主(2018-11-11):
送..點歌機 CDPLAY DVDPLAY VHSPLAY...
放置多年不知好壞...全梭最好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我排點歌機

网友A:
想了解一下,這個點歌機的形式?看右邊有一個VCD的播放曹,是不是用CF卡MIDI的?還是新一些用硬碟的。上次跟老大標到的點歌機被我拿來當播放機使用了,300片到現在還沒輪一圈咧。

网友:
好像回到時光隧道了,應該都有20年以上歷史了

网友:
挖!!還有伴唱帶唷?
不知道我爸媽的伴唱帶還在不在
晚上回家找看看
對了這麼多項一定是採自取
方便告知一下自取在哪??
如果中壢桃園以北那我也排

网友:
哇~第一台AIWA CD PLAYER

跟我30年前買的一模一樣,只換過一次CD雷射頭,到現在還能播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了解一下,這個點歌機的形式?看右邊有一個VCD的播放曹,是不是用CF卡MIDI的?還是新一些用硬碟的。上次 ...

此台點歌機 是插CF卡沒錯
插在圖上打點歌機那個蓋子裡面 還有一個轉接盒 如果要擴充CF卡(再加CF卡)在機台後方還有位置能插 一樣要轉接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台點歌機 是插CF卡沒錯
插在圖上打點歌機那個蓋子裡面 還有一個轉接盒 如果要擴充CF卡(再加CF卡)在機台 ...

感謝回答,我再來是肖想有一台硬碟式的,把所有的歌曲放進去,聽到天荒地老。

楼主:
恭喜dtinw大大
點歌機就給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