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ONA se F5010M12D DC12V 0.07A 系統風扇故障

楼主(2018-11-11):
米的這款50mm風扇故障。狀況是剛接上12V時,風扇會轉動一下,拆下後發現圖一的A與C有12V但是,B是0V,追線路後發現
可能是圖二的電晶體故障造成線圈三相,一相故障所致,因為風扇無法轉動,所以導致整個線圈會發燙,D的上面標示為1P。
電晶體上標示為 115 C F 37,麻煩協助一下,謝謝。

A=C=12V,B=0V,D標示為1P

藍色方塊電晶體標示為 115 C F37

网友A:
D的上面標示為1P電晶體
==> 雙極電晶體 (BJT) NPN 40V 1A 350mW 表面黏著式 SOT-23-3 300 MHz                                             MMBT2222A.pdf (378.8 KB, 下載次數: 4)

藍色方塊電晶體標示為 115 C F37
==> 看看這是不是霍爾IC
       拆下的扇葉其圓週對應位置,有沒有金屬小物或磁鐵當感應元
       下圖,一般的霍爾IC pinout,比較看看是否為霍爾IC

楼主:
回 ericchou 大 ...

表示1P的元件,應該是您說的雙極性電晶體,至於霍爾元件,有編號嗎?如果壞了怎麼買新的來更換?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ericchou 大 ...

表示1P的元件,應該是您說的雙極性電晶體,至於霍爾元件,有編號嗎?如果壞了怎麼買新 ...

想一想
M大提供的圖片是兩線的 fan
應該沒有轉速控制需求
所以可能不是霍爾元件

另外
代換問題
未知手上器件履歷 或 原始風扇設計電路
很難找出代換規格 (115 C  F37)
這點要勞煩其他前輩釋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的上面標示為1P電晶體
==> 雙極電晶體 (BJT) NPN 40V 1A 350mW 表面黏著式 SOT-23-3 300 MHz              ...

電子零件的好壞判斷,可以考慮解焊下來,用學姐的晶體測試儀測一下~可以大略知道是不是好的~好的就會出現規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零件的好壞判斷,可以考慮解焊下來,用學姐的晶體測試儀測一下~可以大略知道是不是好的~好的就會出 ...

回 vedncv 大 ...

米來試試看,說不定可以知道這個元件是什麼?謝謝。

楼主:
回 Ricky 大 ...

感謝幫助,米今天去找找看,另外請教 bipolar latch 與 bipolar switch 的動作模式是否不一樣,因為 HAL 115c 是採用 bipolar 的方式,
但是這種模式的霍爾IC好像很少,所以有此一問,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Ricky 大 ...

感謝幫助,米今天去找找看,另外請教 bipolar latch 與 bipolar switch 的動作模式是否 ...

根據它的data sheet所述
bipolar switching sensors: 當磁鐵的S極出現在HALL IC的正面時,其輸出會轉變為低電位, 而當磁鐵的N極出現在IC的正面時,其輸出會轉變為高電位. 而當磁場消失後,HALL IC的輸出準位則沒有統一的標準, 有些HALL IC的輸出會轉變,有些則不會.

unipolar switching sensors: 當磁鐵的S極出現在HALL IC的正面時,其輸出會轉變為低電位, 而當磁場消失後,,其輸出會轉變為高電位.此類HALL IC對磁鐵的N極不會有反應.

我覺得還是選用一樣規格的HALL IC比較保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據它的data sheet所述
bipolar switching sensors: 當磁鐵的S極出現在HALL IC的正面時,其輸出會轉變為 ...

回 Ricky 大 ...

謝謝解釋的這麼清楚,米再跑一趟光華商場看看有沒有零件可以來交叉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