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SMT-K32AE 有待機紅燈但是沒有畫面

楼主(2018-11-11):
主機板如下圖:

其中量測大龍砲有DC163V
3.3V也有,但是STB-POWER只有1.8V,我把按鍵的排線拆掉之後也只有3.3V
正常來說應該是5V ?
但是我找不到是哪顆IC壞掉
請問是否有此版的線路呢? 謝謝

TOP

TOP

BOT

BOT

网友:
早期還可買到電路圖  一本約2500
現在買不到了

网友:
如你方向都不知道如何修 看下這2張圖。也算有個方向。

版子後面的  零件號
dc-dc的零件型號

网友:
零件號要拍出來,腳位電壓都不測量。這樣是沒用的
只能建議你買板子維修,省點時間。

网友:
163大電容走向負電源線路   零件號(第一張圖)要型號拍出來
這裡正常後,從dc-dc下手測量,快速找出故障迴路。才是正確方向。
別拍拍照片就坐等答案,那神仙也是搖頭的。不知說甚麼。

楼主:
謝謝你 因為手機拍不清楚,我先從DC to DC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