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不會用計算機

楼主(2018-11-12):
用慣了電腦, 突然用計算機就矇了
這個計算機是台灣的用語, 不是大陸說的計算機-電腦-COMPUTER
不相信自己這那麼混
算 3:4:5 三角形邊長好了

用了 AURORA DT202
也用了 CASIO JS-10

3x3+4x4, = , 開根號
結果7.21
沒有5

所以算22:33:x
求得130.6
膝蓋想都知道不靠譜

所以用網路計算機再算一次, 對了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mp;client=firefox-b
等於39.7

真不會用普通計算機, 或者要用 MC / M+ / M- / MR 的功能

MC 22x22 M+ 33x33 M+ MR 開根號
對了, 等於39.7

看來還是要用工程計算機比較習慣

网友A:
(3x3+4)x4=52
52開根號=7.21

网友B:
工程計算機,離開學校就都丟了,反而用電腦來牛刀殺雞,好處是方程式寫一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x3+4)x4=52
52開根號=7.21

聽說台灣有人寫這種計算機的,很好奇是因為兼容市售產品還是用4bit mcu的原因,顛覆了先乘除的想法。

有人教了另外一個做法,用 gt 那個按鍵

當俺自以為會用計算機的時候才注意到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程計算機,離開學校就都丟了,反而用電腦來牛刀殺雞,好處是方程式寫一次就好。 ...

牛刀好,基本沒錯
最近看再那個 關鍵少數 的電影 說明普通人計算的能力是隨著計算機發展而倒退的

网友C:
其實我很想很自制一個計算機來玩

做一個電算器     VFD顯示的    或是OLED顯示的     想想就覺得很棒

使用一般的計算機  因為只有基礎功能所以對於一些 科學常數  或是一些數值都要先算好後再填入計算式

無法像工程用計算器一樣  將公式完整打入後即可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很想很自制一個計算機來玩

做一個電算器     VFD顯示的    或是OLED顯示的     想想就覺得很棒

那是漫漫漫漫漫漫長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