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2V6R 無電源

楼主(2018-11-12):
電視插電無待機燈,拆機後發現電源版保險絲燒毀,發現K4806短路更換後保險絲正常,順便更換TN-277IC,還有所有電容,結果CN902的11腳13腳5V正常,S/B 3.3V正常,可是12V跟24V都量不到電壓只有1V左右,卡關,請教各位先進能指點幫忙,謝謝。

K4086短路燒保險絲已更換

K4086短路燒保險絲已更換

TN277 也一併更換

TN277 也一併更換

結果5V跟3.3V正常,無12V及24V無法開啟

結果5V跟3.3V正常,無12V及24V無法開啟

网友:
論壇是寶庫啊!你都沒有好好利用~搜尋~

還有零件編號錯誤一堆

真實案例
SAMPO 聲寶 LM-32V6R 液晶電視 不過電 全無維修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t=SAMPO%2BLM-32V6R

CHIMEI 42SR500D 不過電【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1998#lastpost

楼主:
感謝 wet 大 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