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容測試器430v20ma+82v200ma雙電源進階版多用途初步測試

楼主(2018-11-12):
之前做的” 用指針三用電表diy袖珍型Zener測試器”用一陣子覺得電壓不夠高,電流不夠大,有改良空間,於是動手完成進階版,測試給大家參考,並請前輩老師們不吝指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7757&extra=

1.        外觀正面(用大通數位電視盒)

2.        側面

3.        底部

4.        主機內部

5.        上蓋板(儀表)內部

6.        低電壓82.1v

7.        電壓調整40v

8.        高電壓439v

9.        電壓調整200v

10.        測400v100ma電容=420v190ua

11.        放電

12.        測220v1000uf電容=260v2ma

13.        測50v1000uf電容=60.9v805ua

14.        測10v1000uf電容=17.5v5ma

15.        調10ma測led

16=18.9v9ma

17. 調200ma-led

18. =23.2v150ma

請問大家有那裡需改進,請不吝指導。

**被電了好多次,才知隔離式直流電也會觸電,曾看中醫用電療,索性調到1ma試試,覺得差不多,不知痞友們有電療機的資料嗎?想做一台用用。

网友:
光那些錶頭,就不少錢了吧

网友:
哇,好多錶頭喔~~

网友A:
原來前面幾篇
鐵芯變壓器串聯升壓是熱身 (預留伏筆)
這篇即是整合應用n_116|

(問題求救)接0-27V電源供應兩個變壓器AC12V可串聯成24V使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226

DIYjason680大的開關選擇電壓變壓器及測試110V輸入至220V...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69

康大 :
1. 不知有沒有電路可分享 ?
2. 雖然您是就地取材的創作,外盒尺寸受限
   所以無法順手的 layout 出相關配置 (導致觸電)
   若驗證合理,修改最佳化完成,
   有機會的話,表頭/旋鈕....等相對位置再調整一下應該比較順手 (同平面觀視&操作)
3. 有過載保護措失嗎 ?
4. 測試夾用下圖這類的,外漏面積較少,是否可減少觸電機率

网友B:
那個時候應該在在多塞點東西給你的   沒給到一些製作用的的材料  都是測試用的周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前面幾篇
鐵芯變壓器串聯升壓是熱身 (預留伏筆)
這篇即是整合應用

其實這台做一個多月時間,邊摸索邊測試,找到的電路不是找不到零件,就是功力不夠,ic燒了好幾顆,後來用拆機品亂試,過程改了很多次,一時也畫不出電路圖(況且也不會用軟體,就簡單述說,如有疑問,可提出討論:

1.電源部分:低壓82v直接用15w小變壓器繞,110v=82v,>2sc3519+1m  VR調壓。

   高壓用15W變壓器,110V=13V輸出接10V=110V得到150V>電容升壓至430V,用2SD1453+1M   VR調壓

2.過載保護:110V市電輸入+0.5A保險絲,隔離變壓後用水泥電阻限制最大電流,最後因功力不夠IC燒怕了,乾脆用土法煉鋼:水泥電阻+波段開關12檔,調電流,至很小方用VR微調,並用電阻做一個最小電流檔,免得調整的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時候應該在在多塞點東西給你的   沒給到一些製作用的的材料  都是測試用的周邊 ...

謝謝專炸老師,給我的已經很多了,也很實用,有了精密電表可校正,真的太棒了,謝謝您!感恩~

楼主:
很慶幸,受您及多位老師的照顧與指導,學到很多,才有繼續玩下去的信心,否則早就打退堂鼓陣亡了,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時候應該在在多塞點東西給你的   沒給到一些製作用的的材料  都是測試用的周邊 ...

ericchou老師!剛找到存檔的電路圖,給您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