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型號:Decamax DM-32HV07-A 關於面板電路燒毀(型號ST3151A04-5)

楼主(2018-11-13):
各位先進您好 家中Decamax DM-32HV07-A  32吋LED電視突然 待機紅燈一閃綠即滅無背光
後來檢查了一下三合一主板沒什麼異狀 裝回去後背光亮起來了 但面板上的T-COM卻燒起來
如圖一 T-COM型號為ST3151A04-5 請問大大有人知道紅圈處的電容規格嗎萬分感激

网友:
找這粒電容問題不大,
隨隨便便的在廢棄主機板或顯咭,
找體積相同的解焊下來補回去就可以了,
你要找出主要原因, 為甚為會燒毀這粒電容 ?
否則你補十次也是同一燒毀下場.

网友:
換了電容也可能還是有問題。

一是白屏 二是看見別處冒煙‧

玻璃短路都會燒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