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牛津 點讀筆 耳機孔電池鏽蝕

楼主(2018-11-13):
又是一個電池漏液的悲劇....
裡面的電池孔充滿了藍色的物質....
請教版上前輩:

1.請問這個藍色的物質,有毒性嗎?可以用什麼方式洗掉嗎?
2.將耳機孔解焊之後,是一個5P的貼片,不過上面沒有標型號
有人知道ˋ這種貼片耳機是屬ˊ於什麼型號嗎?方便搜尋購買  感覺還有頗多型號的 類似這種格式 PJ-3xx

网友A:
買一個新的耳機做更換 結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買一個新的耳機做更換 結案

回答的很... 對!
但原PO問的是 '耳機座' 不是 '耳機'...
當然啦~ 把耳機線剪掉, 直焊到焊盤上, 也是一種解法!

Q1. 請問這個藍色的物質,有毒性嗎?可以用什麼方式洗掉嗎?
A1. 氫氧化銅,  不算有毒, 但因為己經氧化, 就算用去漬油/酒精清過, 還是會再長! 而且會有接觸不良的問題!

Q2. 將耳機孔解焊之後,是一個5P的貼片,不過上面沒有標型號
A2. 只要腳位對得上而且能夠焊接, 就找3.5mm 貼片耳機座來換就可以!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507824703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很... 對!
但原PO問的是 '耳機座' 不是 '耳機'...
當然啦~ 把耳機線剪掉, 直焊到焊盤上, 也是一種 ...

謝謝牛大熱心回覆  馬上著手來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很... 對!
但原PO問的是 '耳機座' 不是 '耳機'...
當然啦~ 把耳機線剪掉, 直焊到焊盤上, 也是一種 ...

沒發現我有打座只是打錯字....哈哈 一個耳機座電子材料行都有大概10錢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