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充電器開箱及試用報告

楼主(2018-11-13):
(如果是發錯版區,煩請版主幫忙處理搬遷。)

申利,兩個月之前我只有一台可叉2A/3A的充電器,直至最近才有可充鋰電的叉機,故此今次只是開箱及試用報告,主要是試下充電的速度,反正太專業嘅嘢我是不懂的。

因為有啲叉機真的只用過一兩次,啲叉機設定方法有可能不是最好,如有這情況請告知,Thanks!

報告排序是以購入先後去排,第一個報告就是最先入手的。

除拍照用SAMSUNG電外,所有計算充電時間用的都是3粒2500mA及1粒2200mA的雜牌軍18650電去試,這安排是因為手上無4粒2500mA,又無4粒2200mA,但又唔想搵4粒新電去''冒險''。

楼主:
第一台入的是FENIX ARE-C2+,它的包裝是用吸塑+紙皮封死,所以開''箱''後包裝''盒''是無法保留,所以這張圖片是網上借用的。

除直插AC電外,ARE-C2+亦可以用DC火牛供電。

機身旁邊及機底都設有坑槽,但睇真啲啲槽罅是沒有開孔的,所有槽位都是密籠!

機上有四粒掣,會以為有好多設定功能,其實啲掣功能都是一模一樣,四粒掣只是分別對應四個充電槽的轉換三種數據之顯示,我覺得用一粒掣一次過轉換四個槽的數據顯示仲方便!

ARE-C2+會自動顯示當前是什麼類型的充電池,四粒掣可轉換顯示對應槽位的V、mA及Time,不過無顯示 mAh及mΩ的功能,ARE-C2+已經到咁嘅價位實在有點兒那個!

ARE-C2+係充電到超過一半至¾時溫度最高,機身最熱地方的溫度大約58度,中間粒鋰電大約48度,如果之前講的坑槽位是有散熱孔咁估計機身溫度應該可以降低些!

ARE-C2+充電電流是1A(自動設定無得改),3粒2500mA及1粒2200mA充電所需時間是:
3:27 (3小時27分鐘)
3:27 (3小時27分鐘)
3:26 (3小時26分鐘)
2:48 (2小時48分鐘)

它的充電電流是手上所有鋰電叉機中最細,要完成充電要用三個幾鐘頭,但咁多部機充電最慢竟然唔係佢!
試用後感覺:ARE-C2+功能太過陽春了,無放電功能,算數!無得改變電流設定,都算數!無mΩ顯示功能,亦算數!有嘜理由連顯示mAh咁重要資料都無!FENIX電筒係大陸品牌中是頂級的,但佢嘅充電器就......都係忘記佢吧!

楼主:
第二台入的是NITECORE SC4,它的包裝是彩盒+吸塑兜,包裝方法比ARE-C2+好。

除直插AC電外,SC4一樣可以用DC火牛供電,另外機背有一個USB output插座。

機身旁邊及機底一樣有坑槽,今次啲槽罅是有開孔的。

機上有兩個掣,可以用來檢查每個充電槽的數據,及改變充電模式及充電電流。

SC4一樣會自動顯示當前是什麼類型的充電池,兩個掣分別是控制轉換槽位及控制顯示mA及V、mΩ、mAh及充電時間三組資料。

SC4充電時溫度好高,機身最熱的地方溫度大約89度,感覺有些危險!中間粒鋰電大約46度,如果是充3000mA或3500mA鋰電我諗機身溫度仲會高啲。

SC4沒有改變設定時充電電流是2A,3粒2500mA及1粒2200mA充電所需時間是:
3:29
3:24
3:22
3:12

它的充電電流比ARE-C2+大一倍,但佢充電時間反而仲要慢過人地兩分鐘!(以充電最長時間個粒計)
仲有,佢check電池內阻顯示出阻值都大過IC99、TC-X、MC3000及電池內阻表,好奇怪!
試用後感覺:第一眼望到SC4覺得佢好靚仔,顯示屏很漂亮,只是無放電功能。但部機充電時很熱,充電很慢,而且測電池內阻有點偏高,所以佢同ARE-C2+一樣,NITECORE的充電器......都係忘記佢吧!

楼主:
第三台入的是JDY IC99,沒有專用包裝盒。

IC99一定要用DC火牛供電,另外機身有一個USB output插座(右邊)及一個PC-LINK插座(背面)。機身背後有一把風扇,散熱效果好只是風扇聲比較大!

機上有四個掣,四個掣都有不同的作用,而且IC99有很多功能,一定要睇manual先知如何操作。
但就咁按DISPLAY鍵會循環顯示四個槽的mA、V、mAh、h、及mΩ資料,都覺得好方便。

另外IC99可設置LCD照明燈為工作過程指示燈,即放上電池後開始著燈,執行完所有工作後會自動關閉燈光,我覺得呢個功能非常好用!

因為有散熱風扇,所以IC99充電時溫度唔算好高, 機身最熱地方的溫度大約52度,中間粒鋰電大約41度。

IC99最高充電電流是1.6A,3粒2500mA及1粒2200mA充電所需時間是:
1:59
1:56
1:54
1:34

它的充電速度很快!
試用後感覺:IC99雖然連包裝盒都無,所有跟機配件都好像好隨意執件料就交貨,好有土炮的感覺!IC99操作是有點複雜,但佢功能強勁,而且充電夠快部機又唔算好熱又穩定,加上價錢便宜,的確係平價入門充電器的首選!

楼主:
第四台入的是NOKOSER TC-X,它的包裝亦是彩盒+吸塑兜,

TC-X四個充電槽都可以放入26650鋰電,所以機身是很大部。

TC-X都是用DC火牛供電,另外機身有一個IR TEST(測電池內阻)插座及DATA插座。
機底仲有一個腳架可以將部機斜放方便觀看顯示屏。

TC-X有專用IR TEST 接口,插入表筆去測電池內阻,感覺上TC-X測試結果與電池內阻表測出數值是最接近。

機底有一把風扇,散熱效果很好及風扇聲好靜!

原裝火牛是有電源指示燈,上電後亮起,感覺高級&漂亮。

TC-X顯示屏很大而且是觸膜屏,設置方法是手上所有叉機中最方便的一部。

TC-X有四個模式,就是三個充放電模式+電池內阻測試模式,只要係顯示屏撳兩撳就攪掂。
拍攝下圖時顯示是1A充電,實際試機是用2A充電的。

測電池內阻方法比較特別,是有一個專用插座接上表筆,不方便,但較為準確。

在充電(或放電)時會有曲線圖表顯示,畫面質量是比MC3000要好些少。
下圖的拍攝時有反光及未撕保護膜,實際顯示效果是好好多的。

有散熱風扇,所以TC-X充電時溫度亦唔算好高,因為用2A充電電流所以機身/電池溫度是比IC99的稍高,機身最熱地方的溫度大約55度,中間粒鋰電大約43度。

TC-X設定充電電流是2A,3粒2500mA及1粒2200mA充電所需時間是:
1:35
1:33
1:32
1:28

它的充電時間是最快!
試用後感覺:TC-X最大買點一定是觸膜屏,而且外型又靚仔及製作又認真,尤其是推負極滑動片是非常順滑的,這點值得IC99學習!跟機的火牛及表筆質量都好好,部機缺點是顯示屏的電池ICON顯示的百分比感覺不是很準確(但完全不影響充電/放電工作,只是會覺得初初充電時百分比上升得較快,之後會較準),部機操作是所有機之中最簡單,充電速度亦是最快,部機又唔算好熱又穩定,我覺得除MC3000及IC99外是值得購買的充電器。

楼主:
第五台入的是SKYRC MC3000,它的包裝是彩盒+厚身海綿,

MC3000四個充電槽一樣可以放入26650鋰電,而且機身仲要比TC-X更大部些少,但顯示屏TC-X是比MC3000大些及細緻些。

MC3000一樣是用DC火牛供電,另外機身有一個PC LINK插座及USB output插座,仲有一盞連接藍牙的指示燈,MC3000一樣有腳架可以將部機斜放方便觀看顯示屏。

機底有兩把風扇,散熱效果一流及風扇聲非常靜!

原裝火牛是有電源指示燈,上電後亮起,感覺高級&漂亮。

MC3000有八個按掣,算係多掣的充電器,如果用手機APPS去設定,會更方便。

MC3000顯示屏一樣可顯示充電/放電曲線圖。

亦可以用手機顯示顯示充電/放電資訊&曲線圖,畫面更細緻。

因為有兩把散熱風扇,所以MC3000充電時溫度是最低,機身最熱地方的溫度大約40度,中間粒鋰電大約36度。

MC3000設定充電電流是1.5A,3粒2500mA及1粒2200mA充電所需時間是:
2:01
1:55
1:51
1:38

它的充電時間都好快!
試用後感覺:MC3000製作是非常認真及外型威猛又靚仔,跟機的火牛質量好好,只是顯示屏無TC-X咁靚仔但已經非常不錯了!這部機功能是最多最強勁根本無對手,又可以用手機或電腦連接,操作都好方便,呢部機一定要入手。

网友A:
淚流滿面的搞清楚了.... 啲叉機 :recharger 英文發音  = 充電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五台入的是SKYRC MC3000,它的包裝是彩盒+厚身海綿,

我上個月是買了SC4及VC4各1台,這兩台不管要比什麼?SC4都是完勝VC4,除了價格.......
VC4會便宜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沒有內建電源,也沒有附Adapter,只附一條USB 線,它除了有USB 座外,也內建1個5.5*2.1mm的DC 插座,說明書是說VC4的最外兩側電池座使用1A充電,中間兩個電池座是0.5A充電,我試了幾個2A~3A 的Adapter測試,但是都只能顯示0.5A,也不知道是不是像SC4那樣可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個月是買了SC4及VC4各1台,這兩台不管要比什麼?SC4都是完勝VC4,除了價格.......
VC4會便宜的另一個 ...

當時是充2節電池or4節?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時是充2節電池or4節?

只充最外兩側也是只有0.5A,這台是烏骨雞學姐在用,沒聽她嚷嚷我也就沒處理,剛好你貼這篇出來,所以問看看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
米也有NITECORE 舊i4 與 D4,和跟IC99一樣的Opus BT - C3100 V2.2(配上12V/3A電源變壓器使用),NITCORE的好處是可以插一般110V也可以使用12V1A做供電,NITCORE的缺點是充電速度慢而且機體發燙較為明顯,而i4與D4的差異在於,i4是無腦充電方式,三顆LED來判別目前的狀態。D4則是有電壓顯示、充電電流顯示,液晶背光也可以直接關閉,比較推薦用 Opus BT - C3100,四個槽是獨立的,可以同時充不同的鎳氫,18650,充電電流也可以個別設定,但是單價較NITCORE i4與 D4高,謝謝。

舊i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上個月是買了SC4及VC4各1台,這兩台不管要比什麼?SC4都是完勝VC4,除了價格.......
VC4會便宜的另一個 ...

USB d+ d- 設定電阻,拆開來看看,或許設定最大就是USB標準的吃50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 d+ d- 設定電阻,拆開來看看,或許設定最大就是USB標準的吃500ma

我當然知道舊款USB有0.5A限制,請參考8樓

网友:
米覺得500ma應該夠了,如果真的需要 [[超快速]] 的充電,會比較推薦用RC充電器,不過買起來米覺得太貴,不然就是電池多買幾組來備用,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淚流滿面的搞清楚了.... 啲叉機 :recharger 英文發音  = 充電器

那些,充電,機
學過,有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當然知道舊款USB有0.5A限制,請參考8樓

瞭該,。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