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K222HQL 畫面異常+延遲

楼主(2018-11-13):
狀況如圖
無法看清畫面
畫面延遲如淡入淡出那樣
面板NG的可能性大嗎
謝謝=]

网友:
面板機率偏高 可以拆起來主板、軟排弄一弄 量主板送給面板的電是否正常 或是面板上的機板IC焊焊看 會不會好 不會好 基本上就沒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