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標酷幣

楼主(2018-11-13):
結標時間:2018/11/18 21:00結標

寄貨方式:  7-11 運費包裝寄送60元
沒有LED 驅動器
背面鋁板厚度2MM不過點到最亮應該還是要散熱

网友A:
蔡老大...請教
板子的大小??...你測試的圖片....意思是不是...要外加dc130v才能點亮(3組都一樣??)
那台測試的儀器...哪裡買的??...能介紹一下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蔡老大...請教
板子的大小??...你測試的圖片....意思是不是...要外加dc130v才能點亮(3組都一樣??)
那台測試 ...

學姐 有在賣,問問是否還有存貨,LED燈測式器

网友:
蔡大果然有很多各種奇奇怪怪的LED

网友:
我來補充下資料

這個燈板 有三組
每一組功率建議在40W以內    最高50W
一顆LED 1W   一組48串

電壓: 150V以下    電流建議在300mA以內
這是我驅動時用的數值   LED會著發熱而降低阻抗 需要使用限流驅動器

驅動器選型建議電壓
輸出可達到 電壓: 150V    限電流建議在300mA以內

點亮起來亮度很好   可以做投射燈   路燈   等  大功率燈具

亮到水泥地都有點反光了

led細節

楼主:
感謝阿炸老師詳細的補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蔡老大...請教
板子的大小??...你測試的圖片....意思是不是...要外加dc130v才能點亮(3組都一樣??)
那台測試 ...

您如果只是要測吃電多少?可以來我這邊測試.

或我好像還有一組新的.要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如果只是要測吃電多少?可以來我這邊測試.

或我好像還有一組新的.要找找. ...

感謝鄭老師鼎力相助...
等老灰狼...整理好...再前往打擾

网友:
好東西...錯過不再有....
45酷幣............

网友:
我覺得這是直接接110V的.....

或者110V整流直接用......

有人可以說一下那個整流二極體的功用嗎??

楼主:
恭喜draculaxx得標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看起來ˋ真特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