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12V升190V電路效率問題

楼主(2018-11-14):
這是我設計的, 由12V升到190V的34063電路

測試結果:
1. 空載電壓: 199~200V
2. 以7.7Kohm 10W電阻當負載, 電壓降至190V, 電流為24.5mA, 輸出功率是4.655W
3. 輸入為12V, 電流為530mA, 輸入功率是6.36W
4. 效率為73%
5. 加載後15分鐘溫度: 電感35度, 二極體30度, NMOS約50度

零件選取及設計理念:
1. L1為150uH / 3A /工字電感(9*12mm)
2. C2為1nF層積電容; Fmin=30KHz, 頻率超過人耳聽得到的頻率, 就算電感吱吱叫也聽不到
3. Q5為7N60C
4. Q5的G極加上放電回路加速放電
5. D3使用超快速回復二極體HER308; Trr=75nsec, 以Fmin=30KHZ來說, 遠小於一週期所需時間

問題:
1. 為何空載時電壓比設計值高那麼多?
2. 效率可以再提升嗎? AN920有提到ratio extender, 但我加上去後電壓升得更高, 而且Q5發熱

网友:
升壓比高效率自然比較差,73%已經不錯了,電路基本上沒問題。

30KHz感覺低了一點,頻率增高一倍試試看,R6短路,R7拿掉再試試有何改變?

楼主:
我之前有把R7拿掉,結果發現Toff時Vg不為0,導至Q5不能完全截止,數秒內就發高熱。

网友:
做膽高壓?
找個CCFL背光模組改一下, 效率高也便宜到脫褲
學習練功的話就別論了

网友:
電感充電時間 min 綁死了
電感值增大些 試試 改180~220uH
-----------
或是C4拿掉..

网友:
C4先拿掉吧? 請問你加C4的目的是甚麼?
回授端沒事不要加電容,加那顆C4等同一個低通濾波器,導致回授響應時間變更長。

网友:
今年上半年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