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掃地機的雷射頭詢問

楼主(2018-11-14):
很多人的掃地機時間到了這顆雷射測距就掛了,
災情很多,通常都是換總成要2千多塊,

但是我發現淘寶上很多賣這一顆零件只要2百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查遍google,完全沒有DIY的資訊,問賣家也只說要紅外攝像頭才能調整
看了評論
[追加评论] 手里如果有没有调试设备的就别买了,装在小米扫地机上可以用,但是没工具调试扫地机不会正常规划,到处乱跑,也不能回充。

小米的激光头,如果用得频繁,一般半年就不行了。我们家的也是,老公看了网上各种攻略,决定自己换。买了这个产品,向卖家咨询了好多次,卖家有提醒我们需要一定技术,奈何老公一颗工程师的心。真的非常感谢卖家的悉心回答,耐心指导!出了质保的,对动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试一试!

這東西的難度到底在哪?

网友:
要調整光斑(焦距)的大小.... ....(用調整雷射切割的經驗猜想)

网友:
可能光源輸出跟原來的不一樣   可能會無法識別  要調整

還有雷射頭的電氣參數 要調整
PD回授很重要    LD過功率光衰只有一下子而已    一下子就毀了

楼主:
賣家跟我說需要紅外線攝影機就可以調,
這樣頂多看到有光線在跑,重點不是調功率?
狼大也有買一台,不知道他有沒有研究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6X83k28J0

网友:
剛剛逛掏寶有看到相關的校正解釋,看要自己慢慢調整或者是給人修。

價格240RMB
==>連結
校准激光LED模组时,向内偏移1度(对应矢量距离0.349毫米),2米处测量误差就约1.3米。实际校准时向内偏移度数不能超过0.1度(对应矢量距离0.03毫米),不借助仪器完成校准几乎是不可能的。

校正參考

校正參考

楼主:
不借助儀器完成校準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句話才是重點啊!!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1-nRMzJtU&t=1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059GsgVTg&t=76s

這傢伙有實做更換,看來沒想像這麼難(當然他也有開發 程式抓信號,我沒去仔細研究,外語能力更好的可以聽聽看他說些什)

簡單看完,大就就裝回去的位置要調整(原廠是用膠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1-nRMzJtU&t=1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059GsgVTg&t=76s ...

看起來就是很難...
先備份起來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借助儀器完成校準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句話才是重點啊!!

其實... ...這是廣告詞
有儀器會比較快跟方便(效率)
沒儀器就要慢慢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1-nRMzJtU&t=11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E059GsgVTg&t=76s ...

從影片底下的敘述找到的
ROHM RLD78MPA1 780nm 5mw 5.6mm M型
露天, 雷射頭一顆40元

网友B:
掃地機LDS動作影片

==>須透過紅外線夜視才可看見
可能就是說這個設備... ...才能調整
有夜視功能的camara... ..

sony的測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影片底下的敘述找到的
ROHM RLD78MPA1 780nm 5mw 5.6mm M型
露天, 雷射頭一顆40元 ...

這顆雷射頭可以給小米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掃地機LDS動作影片

==>須透過紅外線夜視才可看見

這影片我有看過,但是頂多看到雷射的軌跡
實際上還是要調雷射功率對不對?
另外單眼有紅外線濾鏡不曉得能不能看到軌跡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雷射頭可以給小米用嗎?

eigen大大分享的影片內有說明
老外是用這個改的, 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影片我有看過,但是頂多看到雷射的軌跡
實際上還是要調雷射功率對不對?
另外單眼有紅外線濾鏡不曉得能 ...

有[夜視]功能就可

网友A:
以距離1.5M /3*10^8 計算,打到一面牆反彈回來是 10ns

雖然是波長 780nm 紅外線,但真的用直接時間量,困難度太高

我稍微查了一下雷射測距的方法,網路上有三種

除了上述,還有相位差,三角測距兩種

相位差(一般室內測距使用的方法)

我猜這應該是用相位差的方式測距。無法即時取得距離。

至於相位差到底是如何實做,我就沒做過了。

基本上我覺得小米賣這麼好,lds 的問題應該會有很多高手會遇到,而動手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距離1.5M /3*10^8 計算,打到一面牆反彈回來是 10ns

雖然是波長 780nm 紅外線,但真的用直接時間量,困 ...

google爬過文,臺灣真的沒有人搞這一塊。
但是對岸有人開拍賣專門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google爬過文,臺灣真的沒有人搞這一塊。
但是對岸有人開拍賣專門維修。

找有夜視功能的, 例如行車記錄器, 或者監視器
看雷射打出去的光會不會反射到接收的鏡頭, 調整之
角度好了,剩下就是光斑(焦距,可能不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