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格 LT-42H 有待機紅燈 開啟後綠燈閃爍不開機

楼主(2018-11-14):
電源5v有到主板  沒有12v     量12v的時候會從1.8v降到0  一直循環  是哪邊出了問題

楼主:
左邊  5.2v  3.2v.  右邊3.2v  1.2v

网友:
電源板若單獨啟動測試呢? 電壓也會拉低嗎?

楼主:
單獨啟動的意思是電源通往主板的PIN拔掉嗎
??  還是強制啟動電源板??要如何強制啟動??

网友:
是的ˊPIN拔掉,電源板單獨啟動測量...

网友:
電源板分兩種
一種接上電源線全部電壓輸出
另一種受控主板上MCU輸出控制訊號  標示很多on/off (pson / power ) 接5VSB強制開啟各路電壓

网友:
不開機:
1. POWEER
2. 主板MCU工作條件

楼主:
請問有MCU工作條件的相關教學嗎

楼主:
剛剛測了一下  pson. 有電壓3.2v. 然後歸零 又3.2v反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