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LUX 烘碗機 SSK-85SUD 作動異常維修 (阻容供電器改裝)

楼主(2018-11-14):
受大戶友人之托修這台。

聽到烘碗機這三個字,那基本不是電源,就是按鍵的問題。

到了現場發現按鍵好像不聽話,量了一下按鍵基板的電容器兩端電壓只有 3.65V 明顯異常,前後共兩塊基板拆回處理。(請不要跟我說這種產品會使用 3.3V 的 MCU 那我真要開開眼界了)

上面是電源基板,典型的阻容供電器。下面這塊是按鍵基板,電解電容 C1 兩端只有量到 3.65V。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綠色這顆電容,標示 2.7UF 實際量測時容量其實是沒有差太多的,不過我還是會把它整組換掉。

看一下電路圖:

上面是原本的電路,下面是改裝的計畫圖。注意到 AC 進來後經過電容限流後直接進到 Relay 驅動供電腳,在這裡並沒有使用電阻與穩壓二極體。之後才使用這些降壓到 5V 供 MCU 與 LED 等等使用。

ZNR 腳位空著沒裝東西。

所以這個電路需要 12V 與 5V 兩種電源,12V 給 Relay 使用,5V 給 MCU 使用。這個實現的方法很多種,我採取快速的方式:取得一組 12V 後,再用 7805 取得 5V。

好了,誰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我不使用原本的穩壓二極體取得 5V 而要改換成用穩壓 IC 呢?很多人不知道這兩者的差別在那裡。先說答對沒獎品。

右邊這個,之前改風扇時使用過的小型適配器,左邊這個回收的二手 7805,別把它們亂丟,很好用的喔!

東西找個適當的位置放上後線接一接,垃圾箱裡找個適當的 ZNR 補回去。

試機的時候發現到一個問題,就是電源啟動困難,所以把 C3 的容量改小一點就正常了。

這是電源板的背面,參考用。

再來又發現新問題,按鍵板的 LED 不亮。檢查結果,五顆 LED 全部壞掉。這很神奇了,LED 會燒結果 MCU 沒事。PIC 果真不是浪得虛名!…不然就要像上次修台松的電扇一樣換兩片基板,然後呢我就要準備在這裡 F 人了……

按鍵順手換上台製新品,我可不想明年梅雨季來的時候又跑來跟我說按鍵不靈了, 或是燈在亂跑、會自動開關機這類的,天天聽,聽到很煩!

最終測試確認沒問題後,就可以上膠固定。

機器底板的情況。有發現什麼貓膩嗎?

本次汰換下來的零件玉照。

按往例下個結論,本次這台機器發生的故障,其實不算能是阻容供電器失常,但也不能跟說跟它無關。在某一種情況之下,也許是因為突波,也許是因為電壓不穩,導至 LED 故障。五顆故障的 LED 中,三顆開路,兩顆短路,結果導至 5V 的使用電流增加,進而變成電壓下降。

阻容供電器天生下來是防不了突波的……前面如果有 EMI 小板的話可能就不會產生這種故障。

電源重不重要?還是說,死道友不死貧道呢?

……

還有最後一件事要呼叫站長,批次上傳怎麼不見了呢?

网友A:
你是使用Chrome 吧!是的話你應該沒有看到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17

以前是Firefox 有這個問題,某版更新後就自動修復了,現在是Chrome 有這個問題,不過看來是不會修好了。

网友B:
磁場會穿透保險絲的玻璃管,很多電源在這個部分都沒做預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使用Chrome 吧!是的話你應該沒有看到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 ...

猜錯了……我用的是 CentOS6 下的 Firefox,google 說我電腦太古早,它老闆看不上,
所以已經拋棄我的 PC 超過三年,當然也不會讓我裝 Chrome 啦!

我看看……上次系統更新是今年五月的樣子,不過 Firefox 的 Flash 最近的確是有動過,
我把它們全部關掉了……下次有要發文的時候,會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場會穿透保險絲的玻璃管,很多電源在這個部分都沒做預防。

頭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頭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呢……

陰極射線管中,電子束在磁場的作用下偏轉。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 ...

有抗干擾的MCU,廠商為節省成本,就電源板、5V分開放。

這顆330μf的電容量,還正常嗎?
Z5V短路?

楼主:
我想嘛,陰極射線管與玻璃保險絲管應該是兩碼子事……這事就先放到一邊去好了。

這案例較特硃,實際查到損壞的零件就五個 LED,其它的包含 Capacitor 與 Zenzer 都沒有
出現明顯異常。不過 MCU 是不是真的全身而退就不確定,但目前看起來功能是正常的。

网友C:
這原廠電源算不錯的了,我家烘碗機也修過一次,自已重做一塊控制電路
電源就只有4個二極體->電容->稽納穩壓二極體(還是1/4w的,0.5w都沒有)
修過好幾次,這類的電源每次都是壞稽納二極體,高壓直接灌入MCU,全組燒壞

网友D:
請問拆下來的那顆水泥電阻是 270歐那顆嗎?
如果是的話,建議這顆接回去,接在12v到7805中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原廠電源算不錯的了,我家烘碗機也修過一次,自已重做一塊控制電路
電源就只有4個二極體->電容->稽納穩壓 ...

之前在大陸那邊的論壇看他們在講,山寨產品要怎麼做才能算到達一個極致,登峰造頂,取得我是山寨王的名號?以充電器為例,交流電過一顆 1N4007 二極體再加個 1/8W 的電阻後就直接送到電池去了。

很遺憾我是沒辦法發言,不然會說:要是旁邊有 LED 指示燈的話,連 1N4007 都可以省下來了!

如果說一個組織自甘與這種層級的東西並論的話,那旁人也不好再多講什麼了。

說到這裡我想起來了,東晉恆溫講過的話:「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水鏡先生撫掌笑曰:「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拆下來的那顆水泥電阻是 270歐那顆嗎?
如果是的話,建議這顆接回去,接在12v到7805中間。 ...

平常我都會保留,放在 AC IN 的地方。這案件比較趕時間,全部加起來才一小時能搞……

楼主:
這台烘碗機前兩天做了二修,沒什麼新故障,原因就是之前提到的電源啟動困難,一開始餘量不足結果沒多久就送回來了。

拜科技進步之賜,現代的交換式電源,它的驅動 IC 保護功能相當完整,當 IC 開始動作後幾個 ms 的時間內,如果沒有收到回授訊號,或者是電流長時間過大的情況之下,IC 會啟動保護重置,結果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沒辦法用。

如果說換成更大號的 adapter,或是拿山寨變壓器(RCC),或是改用市電變壓器,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產生了……其實若以長時間通電的設備來講,論壽命與穩定性,採用市電變壓器的方式,應該是首選。

問題的癥結在於,電源一開始就要對電容充電與負載供電,瞬間電流過大,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把電容容值降低,不過還是不達標。容量不能再降,不然後面連續供電時會有問題產生。最簡單的方式,串一個電阻就解決了,如前面 jojoling 兄所言。

這是最後定案的版本。

那因為每個系統的情況又不一樣,上面這張只能作為參考,不一定適用於其它的場合,還是要視情況來決定調整。

另外就是 Firefox 不能批次上傳圖片的問題已經確認了。

如站長所言,Flash 開啟就好。

不過因為 Flash 這東西現在變成了過街老鼠,最好還是要早早打算。平常沒事的時候基本我都是直接關閉這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