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華SF-450R14SE 無法啟動

楼主(2018-11-14):
1.通電測試有5VSB
2.PS-NO電壓3.5V,(好像太低未達5v)啟動大電容量測有370V,二次測無輸出電壓
3.電壓監控ic是振華的SF29601找不到的

80銀牌的

80銀牌的

內部電路

內部電路

5V使用ICE3B0565

5V使用ICE3B0565

電壓監控IC SF29601

電壓監控IC SF29601

比較器LM324

比較器LM324

PFC使用NCP1653小板

PFC使用NCP1653小板

背面電路

背面電路

DC-DC降壓器AX3111

DC-DC降壓器AX3111

LM393

LM393

网友A:
PSNO  好像不用5V的樣子吧

网友B:
ps_on電壓準位沒問題。

我會從監控IC開始檢查。

but...自製IC找不到腳位定義資料,這就比較麻煩...要測量每支腳。

(立在子板上也不太好量,別兩腳短路到!)

參考資料:antec PG無輸出  維修紀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_on電壓準位沒問題。

我會從監控IC開始檢查。

之前有一台SF-400P14HE的一直修不好,拆開來發現LLC小板是一樣的,將他拆過來裝上啟動了電壓輸出正常 ,請教各位大大這顆SF-29601可以買得到嗎?

LLC小板故障拆下

LLC小板故障拆下

SF29601這腳位是PS-NO

SF29601這腳位是PS-NO

LM324

LM324

拆這台LLC小板

拆這台LLC小板

換上後啟動正常

換上後啟動正常

輸出電壓正常

輸出電壓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NO  好像不用5V的樣子吧

拆了這一台的ps-no是4.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