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6500 變頻沉水馬達

楼主(2018-11-15):
請教有沒有人拆解維修過沉水馬達
今天水族箱突然霸工,量測兩端完全開路
請問有人維修過嗎?是否跟一般馬達一樣有溫度保險絲或運轉電容
還有修復後如何處理防水問題呢?感謝

网友A:
不建議自己修, 稍微不慎, 危險性十分大,
這種沉水馬達, 大多數是用純柏油加熱封裝防水.

网友:
可以拆來玩玩~但…裝回去要如何防水~就需要好好研究了~說不定原本就是因為進水了~才會導致燒斷保險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自己修, 稍微不慎, 危險性十分大,
這種沉水馬達, 大多數是用純柏油加熱封裝防水. ...

沉水馬達防水重點在油封,外殼橡膠墊片密封性就很好了,用柏油有更好嗎?

楼主:
就是想說都不動了   才想問問有沒有高手曾經試過維修的經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說都不動了   才想問問有沒有高手曾經試過維修的經驗

非熱門指定品,只能說運氣運氣

如果你能拆開拍照的話,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提供資訊的

馬達能修好當非沉水馬達來用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熱門指定品,只能說運氣運氣

如果你能拆開拍照的話,我相信會有更多人提供資訊的

對了.這種沉馬如果不放水裡會不會因為密封原因而容易燒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這種沉馬如果不放水裡會不會因為密封原因而容易燒掉呢

通常裡面會有溫度保護器,可能是自復保險絲,也可能是溫敏電阻

軸承也是溫升的原因,潤滑度良好,不因磨擦而溫升,那可能靠外殼接觸空氣散熱就夠了(因為線圈的發熱)

失水燒掉比較常見,吸到空氣之類的,或是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