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文 台灣三洋 SMT-32MV8有聲無影 無背光

楼主(2018-11-15):
台灣三洋 SMT-32MV8  有聲無影 無背光

上網訂購代用燈條  都裝好  測試燈條也都沒問題

裝機測試 發現 那三片 我也不知道什麼的板子順序忘記了.....  (不知有沒有大大知道可已告知)

裝上開機 背光亮了  結果  變全黑頻  無影像 沒LOGO 沒藍頻   不知有無大大能告知接下來應當如何做

由於第一次自己DIY  有些笨拙 煩請高手不吝告知

型號

型號

換新的燈條

換新的燈條

順序忘記

順序忘記

网友A:
圖片上的順序是對的。
沒圖像是玻璃問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上的順序是對的。
沒圖像是玻璃問題吧。

我看上面 沒有破損狀況  有辦法確認是不是玻璃問題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上面 沒有破損狀況  有辦法確認是不是玻璃問題嗎 ?

可以測量電壓就知道,玻璃有沒有啟動。
查vgh  vgl   兩個電壓。電壓是多少 。

网友:
軟排線拆下重新裝上去看看!

网友:
拆的時候不小心的話~
面版很容易就GG了~

网友:
那三片裝錯順序不會變黑屏,只會造成影像白霧或是會反射看自己而已,並不會變成黑屏

网友B:
LVDS線兩端檢查一下 我猜你沒裝好

网友:
今天也處理一台32MV8背光問題,處理好很正常

网友C:
請問一下,我手邊有一台同樣是32mv8,目前按電源開機藍燈亮,無聲無影無背光,量測主機板輸出LED背光電壓無輸出, 0.8V左右而已,請問一下是主機板的問題嗎?? 兩PIN拔掉也一樣,請高手解答,這應該不是背光燈條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我手邊有一台同樣是32mv8,目前按電源開機藍燈亮,無聲無影無背光,量測主機板輸出LED背光電壓無 ...

建議另開新帖詢問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線兩端檢查一下 我猜你沒裝好

如果樓主拆機前有用強光貼著面板查看是否有影像在跑,
就可確定只是背光壞....
換好燈條沒畫面,我也覺得只是有接線沒接好
將所有線路重檢查重接一次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