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吋DC直流電扇故障

楼主(2018-11-15):
一台歌林十吋代工貼牌的直流電風扇,用了兩年多,最近聞到焦味,低速檔能轉,高速檔反而走走停停,打開看,兩顆電阻已經燒焦(控制板圖片取自網路),把兩顆電阻和二極體都換掉之後狀況依舊,請問是馬達壞了嗎?

网友A:
會壞的不是還剩馬達   還有開關   電源供應器
如果這兩個都檢查了     那就要懷疑馬達了
馬達建議先打開外蓋看看

如果線圈變色   那就很難修了

至於電阻燒毀  也許是設計不良  也許是馬達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壞的不是還剩馬達   還有開關   電源供應器
如果這兩個都檢查了     那就要懷疑馬達了
馬達建議先打 ...

請問開關和電源供應器壞掉會造成電阻發熱嘛?
因為現在低速檔能吹,可是會越吹電阻越發熱,手邊沒有電表可以去測試,如果是馬達問題我就要把它丟掉了QQ

网友:
最好整台檢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開關和電源供應器壞掉會造成電阻發熱嘛?
因為現在低速檔能吹,可是會越吹電阻越發熱,手邊沒有電表 ...

DC扇馬達一般不是有3-5年保固?
要不要問原廠看看  說不定可以爭取到保固服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開關和電源供應器壞掉會造成電阻發熱嘛?
因為現在低速檔能吹,可是會越吹電阻越發熱,手邊沒有電表 ...

請問開關和電源供應器壞掉會造成電阻發熱嘛?

電阻也許本來就會發熱  (作為限流電阻使用)

開關壞掉會造成  馬達運轉不良

電源供應器壞掉  會造成電壓值不對(高/低)  或是或是罷工

沒有電錶   那就不好做事了     建議要準備電錶

网友:
開關 接點..

网友C:
這款應該是外接電源變壓器的DC扇,建議先檢查看看電源供應的部份,電壓是否正常,DC扇開啟後電源變壓器電壓是否有異常,電阻會燒焦要多注意一下,準備電錶測量一下是比較安全的做法,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扇馬達一般不是有3-5年保固?
要不要問原廠看看  說不定可以爭取到保固服務 ...

低價代工貼牌的只有一年保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款應該是外接電源變壓器的DC扇,建議先檢查看看電源供應的部份,電壓是否正常,DC扇開啟後電源變壓器電壓 ...

如果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會造成低速檔能跑,高速檔走走停停的嗎?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開關和電源供應器壞掉會造成電阻發熱嘛?

電阻也許本來就會發熱  (作為限流電阻使用)

電阻發熱應該是合理,可是發熱到焦掉肯定是哪裡出了問題QQ
感謝建議 我再去弄台電表!

网友D:
如果是這台
馬達只是一般碳刷馬達
內積太多碳刷磨下來的粉塵

風扇

風扇

网友:
這扇我也有,從買來換過兩次,一次異音,一燒了(和樓主一樣的情況,兩個電阻都掛了)

之後就過保了,沒多久又異音。對策:將馬達轉個角度,不要一直磨到一樣的位置。

上前換完,又異音了,又看到有人有一樣的問題,我想我還是未雨籌謀吧

我將電路的電壓都量出來了

輸入12V ,經過兩個二極體降壓 , 量馬達兩端 H 10.4V L 9. 9V , 量兩個大顆電阻是0.5V整個蠻一致的

所以如果電壓量完正常,那就是 馬達的問題~~

网友:
之前也修過歌林DC直流電善
要轉不轉的 把馬達撬開 積碳弄出來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這台
馬達只是一般碳刷馬達
內積太多碳刷磨下來的粉塵

這台小弟也有台貼牌機,用快兩年了,壞的倒是開關,直接改三段開關了.
現在用腳踢就能換擋跟開關機了.

网友E:
這這扇非常輕,用腳踢不是一下就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這扇非常輕,用腳踢不是一下就倒了

那倒是真的,所以要控製好力道,
他原本的滑動開關不大好用,
電路版的三個孔位都一樣,爆力上就行了.
不過這台很耐摔,他被我踢倒不下二十次了,依然頭好壯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