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FIXA7.2V 家用小電鑽

楼主(2018-11-15):
同事的家用電鑽換掉了!請我幫忙看看!
我充電依然不行
打開後發現電池有問題
請同事在淘寶買就好
買回來後幫忙改裝
用成本20人民幣就修好
我跟同事說
成本20
人工不用錢
同事笑嘻嘻!!大家都開心!!

完工!!同事開心!我也開心

完工!!同事開心!我也開心

測試後可以動作

測試後可以動作

立馬改裝

立馬改裝

請同事買電池20人民幣

請同事買電池20人民幣

量電池不能夠充電了

量電池不能夠充電了

幾個螺絲就可打開了

幾個螺絲就可打開了

FIXA家用小電鑽

FIXA家用小電鑽

网友A:
這種電池做封閉的  又點焊 還要焊線  根本就是在生產電子垃圾
如果沒有電子基礎的用戶是小DIY玩家 根本無力修好

下次焊接電池頭  電池頭先磨砂後   焊鐵拿去瓦斯爐預熱好後在焊  這樣可以快速上錫   這樣焊點可以控制得很扁  就不會有過凸了

网友B:
謝謝你提供你的維修經驗,不過下次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這樣才能自行設置圖片順序及不會在照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池做封閉的  又點焊 還要焊線  根本就是在生產電子垃圾
如果沒有電子基礎的用戶是小DIY玩家 根本 ...

瓦斯爐預熱好後在焊

不知下列這兩種類似工具
拿來代替瓦斯爐預熱,可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瓦斯爐預熱好後在焊

可以     是藍色火焰都行

反而要注意要不要把烙鐵燒壞掉

只要能有瞬間高溫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瓦斯爐預熱好後在焊

您這個好,
我用圖片這種半殘廢的. ( 要用另外的打火機或火柴點火和用手擰大、小火)

网友E:
找電池助焊劑好像也可以(沒用過,看介紹感覺不錯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0416529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提供你的維修經驗,不過下次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這樣才能自行設置圖片順序及不會在照片上方 ...

謝謝WISH大指教!下次我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個好,
我用圖片這種半殘廢的. ( 要用另外的打火機或火柴點火和用手擰大、小火)

小公司在這買不到這個的

网友:
助焊劑+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電池助焊劑好像也可以(沒用過,看介紹感覺不錯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041652934 ...

小弟焊電池用的助焊劑
之前是用學姊團購的那瓶 Amtech

百齡刮鬍刀 充電電池更換 - BRAUN 541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