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啟思智慧寶寶熊 金牌熊 只會放開機音樂 無法說故事

楼主(2018-11-15):
這一隻智慧寶寶熊有一陣子還蠻熱門的,還要團購~~
比起單純點讀筆,可以抱 可以錄媽媽說的故事等等 更讓小朋友愛不釋手
這隻智慧寶寶熊 前面有一個金牌紙卡,上面有條碼可以掃,掃了rec那面會說請錄音,再掃PLAY那面則會播放
所以有人也叫他金牌熊~~
----------廢話完畢------------------------
症狀:
1.可以開機,開機後會放開機音樂
2.掃描金牌上面的條碼,藍色LED會閃爍,所以掃描也沒有問題

但是按另外一個故事的按鈕,則完全不會講故事
掃描金牌條碼,雖然看見LED閃爍,可是也不會說「請錄音」
電路板看起來很精密,很多U1 U2 U3...
能開機 也能播放開機音樂 卻不能播故事,請問該從何查起呢?

网友:
2. 拿出記憶卡讀看看,或者拷貝到另外一張卡試試(威剛)
3. 檢查SD卡槽&相關迴路

网友A:
先檢查全部的按鍵,這種按鍵久了會有假導通的情形.

网友B:
剛剛查到的
啟思回覆如下

親愛的客戶您好 感謝您對公司的愛護

您在寶寶熊的藍色機盒側邊會看到一個TF的字,
裡頭有一張SD卡,請您重新置入,
寶寶熊必須使用"鹼性電池",
非鹼性電池都不適用哦~會有
斷電的情形~ 鹼性電池連續使用不中斷,
可使用4個小時左右,就會電力不足

而當時我們同事一窩蜂買熊,其他同事用充電電池的就沒事喔
所以我現在也在物色充電電池了

@還有開機要等5-10秒後才能按故事... ...
    ==>寶寶熊的操作, 熊熊左手長按3秒開機, 待5-10秒後, 才短按右手一下, 即可說故事
@手開關有問題

@可以問看看SD卡寄回更新故事

网友:
參考
KBDM952

27.41 KB, 下載次數: 27

電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全部的按鍵,這種按鍵久了會有假導通的情形.

上面我會量的也不多
1.僅有2顆按鍵,我按了5次,電表都有反應~~
2.電池用鹼性的沒錯,4顆有6.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查到的
啟思回覆如下

謝謝那麼熱心幫我遭種奔波
1.電池我一開始用低自放,後來改用鹼性電池
不過結果都一樣,按手之後播放開機音樂後,怎麼按故事按鈕都不理我

2.記憶卡我有把檔案copy到電腦,重新把SD卡格式化,再把檔案copy回去,可惜未果。

3.我回去按手,稍待5秒後看看有沒有救

楼主:
謝謝  非常有用  有電路圖,晚上回去我就可以好好慢慢查了
額外請教學習
請問電路圖要搜尋什麼才找得到?

我估狗"KBDM912 電路圖",沒結果>_<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非常有用  有電路圖,晚上回去我就可以好好慢慢查了
額外請教學習
請問電路圖要搜尋什麼才找得到?

第一個連結網頁裡面就有,只是把單獨抓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那麼熱心幫我遭種奔波
1.電池我一開始用低自放,後來改用鹼性電池
不過結果都一樣,按手之後播放開機 ...

要看看裡面的資料能不能在電腦撥放
如果已經不能播放可能就檔案壞了

另外可連絡原廠,請她們更新sd卡內容
如果更換記憶卡,記得用同廠牌同規格容量,因為有可能讀取的程式寫的不好,只能用這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看裡面的資料能不能在電腦撥放
如果已經不能播放可能就檔案壞了

裡面有一個1.4G的 AP4檔案
我家用potplayer不能播,同樣作者的老牌KMPLAYER則可以播
播放後,除了開機音樂,就會自己往下唱 ㄅ 爸爸 ㄆ ...等等
ㄇ的時候則是怪怪的 直接跳ㄈ~~不過快轉什麼  後面故事都正常

不過故事熊只會播放這個AP4檔案的前幾秒開機音樂,就沒了
不會像電腦那樣把整個檔案全都播完
放完開機音樂後,寶寶熊藍色led會亮著,放個幾分鐘後,會播放下課音樂,然後斷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裡面有一個1.4G的 AP4檔案
我家用potplayer不能播,同樣作者的老牌KMPLAYER則可以播
播放後,除了開機音 ...

真的沒辦法就去問原廠能不能協助更新SD卡內容
看看這樣有沒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沒辦法就去問原廠能不能協助更新SD卡內容
看看這樣有沒有效

已經聯絡原廠,等後續處理完再跟大家回報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沒辦法就去問原廠能不能協助更新SD卡內容
看看這樣有沒有效

檢測結果出爐,果然跟電路板沒有關係
(如果電路有關係,我猜應該會完全不能放或不能開機)
加上檔案拿到電腦讀取,ㄅㄆ會跳過ㄇ唱ㄈ,這點就更加可疑SD卡片或音檔。

檢修結果:
記憶卡本身分位有問題,音檔也有問題
換新的記憶卡和檔案後就完修了。

网友:
這個ImagoBuilder可能是全部工具都免費的開放的
它用MP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檢測結果出爐,果然跟電路板沒有關係
(如果電路有關係,我猜應該會完全不能放或不能開機)
加上檔案拿到電 ...

這正常,通常是拿手上的卡調整TIMING, 不會抓得很準,而且也不確定卡片裡面的ic會被改成哪種品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正常,通常是拿手上的卡調整TIMING, 不會抓得很準,而且也不確定卡片裡面的ic會被改成哪種品牌... ...

我今天把原廠重新寫入的檔案,和舊的檔案做比較
發現兩個檔案的MD5並沒有不同
原廠可以播放的檔案,如果拿到電腦播,ㄅㄆ一樣會跳過ㄇ來唱ㄈ....
所以具體來說,不是很清楚為何一樣的檔案,卻無法播放

難道是記憶卡的問題嗎?
可是記憶卡我也有格式化,重新寫入檔案 讀出檔案到電腦ˋ也沒有任何錯誤
原本舊的故障檔案

原廠給我的新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把原廠重新寫入的檔案,和舊的檔案做比較
發現兩個檔案的MD5並沒有不同
原廠可以播放的檔案,如果 ...

有可能記憶卡本身缺陷多,剛好遇到缺陷處跳不過去... ...
以前用記憶體在工廠裡面有2~30%不良.. ...後來還是修改韌體改善降低不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