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液晶顯示器LM-32V6R左半邊螢幕有垂直紋,有時又黑屏

楼主(2018-11-15):
請教各位前輩指點維修方向,感激不盡!
症狀如下

銘版

量了邏輯板上的電壓,VGL:-6.9V,VGH:25.9V,VDD:14.9V,VCC:3.2V.不知是否有異常?

補充內容 (2018-11-16 08:42 AM):
剛啟動時,正常的右半邊螢幕有顯示LOGO.

网友A:
TCON的軟排清一清說不定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的軟排清一清說不定會好~

忘了說,有用擦子擦過,謝謝FIREWAY大大.

网友B:
這台用LG面板都是面板不良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用LG面板都是面板不良居多

如果是面板壞,我只能棄機殺肉了.

楼主:
youyube不知道是如何得知我的需求,竟放上我想看的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dwVhj8qsE
,我好像得到啟發了!這也表示在電腦網路上的一舉一動都在被掌握中.

楼主:
更正:是 YOUTUBE

楼主:
發現故障點了!在邏輯板與面板中間的這塊板上(我不知道是什麼板),有像金手指的地方有3處鍍金層有剝落情況,造成電流無法導通.請問有何修補辦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故障點了!在邏輯板與面板中間的這塊板上(我不知道是什麼板),有像金手指的地方有3處鍍金層有剝落情況,造 ...

橡皮擦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熊大,是我看走眼了,鍍金層是被薄膜蓋住,電流是有導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熊大,是我看走眼了,鍍金層是被薄膜蓋住,電流是有導通的.

是的正確的,你沒說錯,是看錯了。

楼主:
我這台的問題與這影片類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lCHVoSpX_8
好像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