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wish 的延長線簡介

楼主(2018-11-16):
我相信每個公司、工廠、家庭都會用到延長線,現在的延長線都是工廠大量生產的,但是我小時候那個時代要用延長線得自己做,小時候我阿公開五金行,我看過我阿公依客人要求的電線種類及長度"客製"延長線,那個時代的插座都是瓷的,就算電線燒了,瓷插座也燒不起來,通常客人也會來換插座,因為都是摔破才需要換,塑膠掘起後,慢慢的就沒有人再使用瓷插座了,包括廚房的電鍋專用插座也沒看過用瓷插座,能說什麼呢?好的東西也擋不住cost down的浪潮。

我們是學電的,都知道延長線帶來的危險,但是延長線確實也必要存在,大家會如何選購自己使用的延長線呢?今天wish 要給大家看看我用了很多年的延長線。

注意看!下圖那個與插座同大小的開闢,原來幾十年前延長線就有使用這種大開關了。

不過後來也是改用這種常見的小開關了,看來也是擋不住cost down的浪潮。

咦!怎麼不見電源線?原來它藏在這裡。

怎麼長的這麼奇怪?不奇怪!看一下它的插頭就知道了。

這種插頭/插座的構造好處是固定好之後拉不開,沒有像一般電源插座或品字線會拉開的問題,而且插頭可分解,日後可以單獨維修,固定好之後就像下圖這樣。

最特別的是這種延長線的插座是可以換各種不同國家的插座,而不是像一般的延長線都是同一種插座,以一個五孔延長線插座為例,你可以第1個插座用美規,第2個插座用歐規,第3個插座用澳規,第4個插座用英規,第5個插座用德規,當然不太可能有人這麼做,我只是在舉例而已,像我都是購買全部英規這種。

為什麼?因為這種插座幾乎什麼"規"都能用,包插上面舉例的那五種也在內,也就是這幾乎能稱為萬用插座了。
問題是為什麼它能夠換?這是因為這種延長線它每個插座都是獨立的,也就是五孔就是五個獨立插座。

有使用過這種混合各種插座的會員一定知道它的壞處,是的,那就是用不了多久就鬆動,甚至插到一半插頭掉下來,我去大陸時,酒店的插座都是鬆跨跨的,沒一個插的緊的,還得用膠布貼著才不會掉,不過這個延長線插座我用很多年了還是一樣緊固,看來這個問題是設計的問題,並不是所有混合型插座都有這個毛病,所以wonpro 它有一個譯名叫"穩不落","穩不落"的插座名氣在大陸也不小,我就在大陸的華強北上過當,買到好幾個假貨回來。

為什麼wish 要買這種插座的延長線?因為我有很多機會使用各種不同國別的插頭,在我家我用110V 還是使用這條延長線,台灣的插頭當然也能插。
這條延長線我也是插在110V的插座,當然延長線就是110V,現在的Adapter 很多都是100V~240V,我不管什麼規的插座都能使用,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我知道看到這裡又有人問我這種wonpro 延長線多少錢了,時間太久我不記得了,不過這種延長線在台灣正常的情況是買不到的,因為這是專供外銷跟工廠使用的,當初我也是動用關係弄到手的,在台灣只能買到不能換插座的,這種在台灣販售的反而我就沒有買了,大家在露天搜尋一下wonpro 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wonpro 有人稱萬寶,也有人稱穩不落,它是台灣洋基科技的產品。

网友:
好棒的用料!光是多規分離式的插座就應該成本不低。

网友A:
一定不便宜...陶瓷插座我還有ㄝ~~~~雖然很土但是很安全...不怕高溫

而且那個年代的東西都真材實料,銅端子可以擦得亮晶晶.....又能繼續用

网友:
以前找過這種, 不過買不到
買了一種它牌鐵製外殼的, 只有台灣插頭的式樣, 也很可靠
最近想買也找不到了

网友B:
我也來 PO 一下專業人士用的電源排插,舞台燈光 PA 音響業界用的。

一樣是電源線與排插本體可分離。

但是電線可以接右側也能接左側,或是從側邊再串接下去。

插座也是使用台灣名牌 wonpro 製品,但本排插沒有開關沒有過電流與突波保護,只有電源指示燈。
開關、過電流與突波保護在專業的排插上是多餘的且也容易造成故障點,因為他們在前面的配電盤電力箱上都已經裝上更多更好的電力保護裝置了。
外殼是鋁擠型陽極處理,沒有塑膠不耐熱與長時間脆化的問題。

比較特別的料件是這種稱為 Powerkon 的電力接頭,快拆、可鎖定、防水、防暴力也能當喇吧快速接頭使用。

這種排插沒有現貨都要指定規格(長度、孔數)手工小量生產所以價格不菲。

网友C:
好想要,請問這個延長線能不能團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 PO 一下專業人士用的電源排插,舞台燈光 PA 音響業界用的。

一樣是電源線與排插本體可分離。

會用到混合型插座的延長線排插,無非是會用到各國的電源插頭。
會用到高級設備的人,也不會省小錢去使用一條200元的延長線。

你的延長線比wonpro 還要高級,看來還是玩音響的比較有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不便宜...陶瓷插座我還有ㄝ~~~~雖然很土但是很安全...不怕高溫

而且那個年代的東西都真材實料,銅端子 ...

晚飯前被烏骨雞學姐拉去買椅子的氣壓棒,那家店的屋齡應該跟我年紀差不多,看到柱子旁邊就一個3孔的瓷排插,最下面的插孔應該是壞了,被人用電火布貼住,剛好沒有帶手機出門,不然就照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要,請問這個延長線能不能團購

要團購要問烏骨雞學姐,只是也要一個量才好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飯前被烏骨雞學姐拉去買椅子的氣壓棒,那家店的屋齡應該跟我年紀差不多,看到柱子旁邊就一個3孔的瓷排 ...

牆壁上電燈開關也是有陶瓷的唷.....手奈開關彈力很強,每次開關輕輕撥就很清脆的答~~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牆壁上電燈開關也是有陶瓷的唷.....手奈開關彈力很強,每次開關輕輕撥就很清脆的答~~一聲

請問你家的屋齡是多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用到混合型插座的延長線排插,無非是會用到各國的電源插頭。
會用到高級設備的人,也不會省小錢去使用 ...

比較常見一般的 19 寸機架排插也不錯用,雖然只是美規插座但其品質還相當不錯,插座是兩孔為一組很緊不易鬆脫。

下頭這種排插一隻零售價就快要兩千元,如還有更貴的一點也不奇怪。

网友D:
回 wish 大 ...

請問此款延長線的線長是否都是固定1.8米的?更換 WSR 線就能在各國間流通使用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你家的屋齡是多久啊!

噢~~~~~它快一甲子了n_0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wish 大 ...

請問此款延長線的線長是否都是固定1.8米的?更換 WSR 線就能在各國間流通使用了,謝謝。 ...

以前我買的這種外銷及工廠專用的是用直徑2.0mm平方,長度1.8米。
只要買的時候指定的電源線插座是活動的,那當然只要更換電源線就能使用。
不過在台灣使用使用的話,電源線倒不見得買活動的,買固定的美規插頭電源線即可,倒是排插上的插座買這種英規的混合型插座的確是很方便,什麼插頭幾乎都能使用,而且wonpro 的插座經久耐用,包括市面上販售的那些交流電源供應器,也都是使用wonpro 的產品。

當然,我是指外銷的這種延長線,如果是市面在賣的一體成型那種,就不可能要求這麼多了,畢竟是不同等級的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它快一甲子了

至少線路該換一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家的屋齡是多久啊!

祖傳下來的才有可能這樣......

网友E:
我聞到要團購的味道了,wish貼的這種台灣市面不能販售的wonpro 延長線我有管道能弄到,如果有多位會員想要我可以問一問價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聞到要團購的味道了,wish貼的這種台灣市面不能販售的wonpro 延長線我有管道能弄到,如果有多位會員想要 ...

待報價
1. WE series
( 插頭 : D type 美規 3插, 插座 : 美規3插*2+萬國插*1)
2. WAD-9

网友:
有興趣 等 學姊問到結果

网友:
單純的萬用插座
用來改裝
或許也有壇友感興趣

网友D:
請教一下 wish 大 ...

那個藍色類似電容的元件是壓敏電阻嗎?選購時一樣用輸入AC兩倍作為耐壓的考量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教一下 wish 大 ...

那個藍色類似電容的元件是壓敏電阻嗎?選購時一樣用輸入AC兩倍作為耐壓的考量嗎?感 ...

是的,因為這條延長線它要考量用在220V,所以壓敏電阻配置471,這條延長線是配用14D,也就是直徑14mm的,有買的會員未來也可以買20mm升級,看空間應該是裝的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1163684453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因為這條延長線它要考量用在220V,所以壓敏電阻配置471,這條延長線是配用14D,也就是直徑14mm的, ...

回 wish 大 ...

感謝回覆,瞭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wish 大 ...

感謝回覆,瞭解了。

如果你一定會使用110V,那可以換這個效果比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14356901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一定會使用110V,那可以換這個效果比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143569010 ...

回 wish 大 ...

家中應該都是以110V為主,米再度謝謝您的回覆。

楼主:
因為烏骨雞學姐想辦wonpro 外銷工廠插座的團購,結果也有會員私訊問了她一些問題,結果她又把問題丟給我,我在這裡也說明一下好了。

各國使用的插座並不統一。例如︰

1. 台灣使用美規,也就是下圖這種,不管2插或3插都算。

2. 下圖這種稱為英規,因為外型很大非常好認。

3. 下圖這種稱為澳規,大陸也用很多,不過這種市面上至少有分兩種,一種俗稱10A,一種俗稱16A,大家一般看的到的絕大部份是10A,我看過配16A的就是我那台返修台,在台灣會使用16A的澳規插座可能不多。

4. 下圖這種是德規,也稱韓規,它也是歐規一種,但是跟一般的歐規不一樣,德規(韓規)的金屬直徑是4.8mm,而一般的歐規只有4mm,這點大家要注意。

5. 下圖這種稱為歐規,要注意的是它的前端金屬的直徑是4mm,這種有很多國家使用,上面有說過了,很多人常常把歐規與德規(韓規)搞混,烏骨雞學姐在賣這類產品時,客人也常常把兩者買錯。

我說過wonpro 外銷工廠專用延長線的插座裡面是獨立的,不過我喜歡全部都使用混合型的,現在供電的電器設備很多都是100V~240V通用,把延長線插110V,這樣的話一個延長線幾乎什麼插座都能用,不用到處找轉接座,就如下圖︰

上面介紹的各國插座幾乎全吃,只要你買到的是wonpro真品,那保證穩不落,我曾經在深圳的華強北買到仿冒品。

每次跟烏骨雞學姐講到各種規時,她不耐煩的時候就會問︰那有沒有烏龜?
有!去池塘找~~~

※上面說的澳規有一種16A的是必需使用專用的的插座,不能使用延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烏骨雞學姐想辦wonpro 外銷工廠插座的團購,結果也有會員私訊問了她一些問題,結果她又把問題丟給我, ...

烏龜是那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