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MX660 投影機沒電源反應

楼主(2018-11-17):
這台投影機故障後就被公司遺棄很久,米跟公司要回來想說能修就修,因為米的技術不是很好,先測試開關動作是否正常(沒有短路),然後就一片一墊的拆到最後的電源板,先用外觀檢查法。結果就看到一顆TOP256YN展現影片身術,目前手邊沒有這顆電源晶體,因此想請教大家是否一定要更換這一顆呢?有沒有可以取代的其他零件呢?謝謝。

電源板全貌

老眼昏花失焦,是右邊這顆IC602爆裂了!!!

TOP256YN有分身術!!

拆解後的零件,已經分裂成兩片

网友A:
上網買顆一樣的回來換就好了?又不是雜牌買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網買顆一樣的回來換就好了?又不是雜牌買不到

回 eigen 大 ...

米是想說如果有替代方案,應該會是比較好的方式來做更換,如果只有TOP256YN的話,可能就沒辦法了,謝謝。

网友B:
100% 替代方案,應該是.....沒有
用其他IC 加改電路 擔心你有程度問題  不建議
用原件修復, 要確實補上散熱膏!!

手癢就...將原散熱片 鐵材質改成鋁或銅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 替代方案,應該是.....沒有
用其他IC 加改電路 擔心你有程度問題  不建議
用原件修復, 要確實補上散熱 ...

回 SIMON1016 大 ...

改電路的部份,米就沒辦法了,目前已經在努力看問題,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 替代方案,應該是.....沒有
用其他IC 加改電路 擔心你有程度問題  不建議
用原件修復, 要確實補上散熱 ...

手癢就...將原散熱片 鐵材質改成鋁或銅材質

請教 S大 :
您如何看出,原散熱片是鐵材 ?

网友:
就直接換~
然後電解電容都換一換~
因為有大大分享過~
電容用久內阻會增加~導致溫度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癢就...將原散熱片 鐵材質改成鋁或銅材質

請教 S大 :

成型形工法 .....壓床(Press)衝壓。

還有顏色 / 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