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LM-26S2D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水彩畫負片維修實例

楼主(2018-11-17):
聲寶SAMPO LM-26S2D 26吋LCD液晶電視影像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水彩畫負片維修實例

這台聲寶SAMPO LM-26S2D 26吋LCD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水彩畫.負片.負像.

液晶電視型號SAMPO LM-26S2D

拆機.

主機板.

T-CON板.

拆面板起來看看.

這顆U10 EC48324-FV運算放大器發高燒.
EC48324-FV規格書 EC48324-FV.pdf (229.3 KB, 下載次數: 31)

由於手上沒有這顆.直接以AS34-G代用.換上.
AS34-G規格書 AS34-G.pdf (566.31 KB, 下載次數: 33)

高壓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請教gkjnn兄, 由於本台電視的邏輯版是不可拆的, 請問您拆IC EC48324-FV是用烙鐵還是熱風槍?
(我會這樣問的原因, 是因為如果用熱風槍去拆IC EC48324-FV, 我會擔心熱風的高溫會把面板弄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gkjnn兄, 由於本台電視的邏輯版是不可拆的, 請問您拆IC EC48324-FV是用烙鐵還是熱風槍?
(我會這樣問的 ...

面對這種多腳怪物,當然是熱風槍囉!

把握住快、準、狠就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對這種多腳怪物,當然是熱風槍囉!

把握住快、準、狠就不會。 ...

感謝gkjnn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