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II 600伺服器

楼主(2018-11-18):
這也是前幾天在老爸床底下挖出來的骨董,
拆開來看看玩玩,
這不知道還有甚麼用途??

PENTIUM 3 /600雙CPU

PIII 600 001

PIII 600 001

雙CPU 雙插槽和電源

PIII 600 0002

PIII 600 0002

兩個PIII 600/512/100/2.05V
聽老爸說,當年PIII 插卡式CPU最高只有到600

PIII 600 003

PIII 600 003

主機板背面

PIII 600 004

PIII 600 004

白色大插槽是雙CPU和主機板的連接器

PIII 600 005

PIII 600 005

PIII 600 006

PIII 600 006

PIII 600 007

PIII 600 007

主機板有個記憶電池漏液了

PIII 600 008

PIII 600 008

PIII 600 009

PIII 600 009

2個ATA硬碟插槽,一個SCSI插槽,
輸出插頭只有2個PS/2,D-SUB,網路插座

PIII 600 010

PIII 600 010

PIII 600 011

PIII 600 011

軟碟插座,SCSI插槽

PIII 600 012

PIII 600 012

主機板正面,只有2個RAM插槽

PIII 600 013

PIII 600 013

兩個CPU風扇是外加的

PIII 600 014

PIII 600 014

PIII 600 015

PIII 600 015

PIII 600 016

PIII 600 016

PIII 600 017

PIII 600 017

PIII 600 018

PIII 600 018

PIII 600 019

PIII 600 019

PIII 600 020

PIII 600 020

PIII 600 021

PIII 600 021

PIII 600 022

PIII 600 022

PIII 600 023

PIII 600 023

PIII 600 024

PIII 600 024

网友A:
沒螢幕插座和電源插座, 這件不像是普通網絡伺服器主機板,
猜測是工廠用來生產物件的工控板/開發板, ( 插在特定的伺服器主機板)
例如糖果廠、飲品廠、機器廠, 甚至汽車和遠洋輪船廠以前也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螢幕插座和電源插座, 這件不像是普通網絡伺服器主機板,
猜測是工廠用來生產物件的工控板/開發板, ( 插在 ...

有D-SUB螢幕插座,在網路插座旁.
這個版上好像沒有顯示卡部分,
可能還是跑DOS6.22的?
電源插座在主電源版上,
主電源版上還有硬碟和其他電源部分

网友B:
工控長板, 只是把主板做成長卡規格.
這塊是另外把CPU做的可抽換成的CPU卡(Riser card).
下面的介面是PCI+ISA, 板子上沒有電源插座的話, 另外有出售底板(PCI+ISA+電源+PS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長板, 只是把主板做成長卡規格.
這塊是另外把CPU做的可抽換成的CPU卡(Riser card).
下面的介面是PCI+IS ...

這個老古董還有什麼用嗎?

拆零件?送故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老古董還有什麼用嗎?

拆零件?送故宮?

雞肋...
留著沒底板也不能用..
留著有底板也跑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老古董還有什麼用嗎?

拆零件?送故宮?

送故宮南院,搞不好可以放在翠玉白菜旁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老古董還有什麼用嗎?

拆零件?送故宮?

可說是垃圾. (我也有兩部HP廠的Piii 500 Slot 1伺服器, 退役後放在儲物室生菇)

如果妳想玩的, 可以徵求一件 Slot 1 主機板和兩條雙面的 PC133 128MB Sdram, 灌 Windows 98 給小孩玩, Slot 1 主機板大多數是沒內建網咭, 反正現時用 Win98 上網也是特特特特龜速, 要不要裝網咭問題也不大.

网友C:
有硬碟?有系統DOS,那可拿來跑以前的DOOM。現在不知找的到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硬碟?有系統DOS,那可拿來跑以前的DOOM。現在不知找的到嗎?

DOOM現在還有人會設定嗎,至少要640K主記憶體,小弟自從換WINDOW98後就無法成功啟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OM現在還有人會設定嗎,至少要640K主記憶體,小弟自從換WINDOW98後就無法成功啟動了 ...

DOOM是啥東西啊?

网友D:
毀滅戰士第一代DOS版,沒有萬能密碼根本打不到第6關以上

网友:
毀滅公爵也不錯玩。

网友E:
2000年時小弟在電腦公司打工,主力機是15吋CRT搭AMD度龍600,有些客人的股票機用P4 1.4G,還有到雙CPU的P3 1.0,然後一個一個液晶的買,雙CPU跟液晶,在小弟的學生時代都是夢幻設備啊...
小莉莉姐的這組雙CPU若架起來,效能可能比現在的小筆電還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0年時小弟在電腦公司打工,主力機是15吋CRT搭AMD度龍600,有些客人的股票機用P4 1.4G,還有到雙CPU的P3 1.0 ...

主機板和很多東西都缺料,
根本組不起來,
看來也是拆些零件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毀滅戰士第一代DOS版,沒有萬能密碼根本打不到第6關以上

我來翻一下舊資料,好像有記下來,只是沒機子玩吧?YOUTUBE有過關影片啦,先回味一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t3E7S8me2E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OOM現在還有人會設定嗎,至少要640K主記憶體,小弟自從換WINDOW98後就無法成功啟動了 ...

看看這是不是您要的,config.sys

[MENU]
MENUITEM=1,pc
MENUITEM=2,COPYBOX
MENUITEM=3,cdrom-2
MENUDEFAULT=3,10

[1]
DEVICE=c:\dos\HIMEM.SYS
DOS=HIGH,UMB
LASTDRIVE=i
FILES=30
BUFFERS=40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X=A000-C7FF NOEMS
DEVICEHIGH=c:\dos\teac_cdi.SYS /D:idecd005

[2]
DEVICE=a:\dos\HIMEM.SYS
DOS=HIGH,UMB
FILES=30
BUFFERS=40
DEVICE=a:\dos\EMM386.EXE RAM X=A000-C7FF NOEMS
DEVICEHIGH=a:\dos\tricd.SYS /D:idecd005

[3]
DEVICE=c:\dos\HIMEM.SYS
DOS=HIGH,UMB
LASTDRIVE=i
FILES=30
BUFFERS=40
DEVICE=c:\dos\EMM386.EXE RAM X=A000-C7FF NOEMS
DEVICEHIGH=c:\dos\tricd.SYS /D:idecd005

autoexec,bat

@ECHO OFF
goto %config%

:1
PATH c:\;c:\dos;c:\et3;
LH c:\dos\MSCDEX.EXE /D:idecd005
goto end

:2
PATH D:\;D:\dos;D:\et3;a:\;a:\dos;
LH a:\dos\MSCDEX.EXE /D:idecd005
d:
goto end

:3
PATH c:\;c:\dos;
LH c:\dos\MSCDEX.EXE /D:idecd005
goto end

:end

网友:
找到DOOM密碼

DOOM無敵密碼
請在進入遊戲後打IDDQD即可啟動無敵程式,
若欲解除再打一次IDDQD立刻解除。

DOOM武器補充密碼
在遊戲中可打IDKFA可將全部武器完全補充至滿。(含鑰匙)。
在遊戲中可打IDFA可將全部武器完全補充至滿。(不含鑰匙)。
idchoppers則可獲得電鋸。

DOOM穿牆密碼
在遊戲中若遇到無法通過之牆壁,可以用IDCLIP密碼,即可通過。
一代穿牆密碼則為idspispopd。

DOOM選關密碼
若是您覺得本關實在玩得厭煩至極,可打IDCLEVxy選關,
x為大關,y為小關號碼。
IDMUSxy播放第x大關、y小關的背景音樂

DOOM地圖密碼
IDMYPOS顯示目前位置。
按<TAB>鍵顯示地圖後:
F 為游標與移動模式切換
C 為清除所有標示
M 標示目前位置
G  顯示地圖格線
0、+、- 放大、縮小地圖
IDDT 第一次會顯示所有地圖,第二次則在顯示怪物位置,第三次則恢復正常。
F11功能鍵,用來調整遊戲亮度。
IDBEHOLDx x依其代表的字母產生不同的效果:
                    a 獲得完整地圖。
                    i 暫時隱形。
                    l 夜視鏡。
                    r 獲得防護衣。
                    s 力量暴增。
                    v 暫時無敵。

玩連線模式時:
F12 在玩家的視角中切換。
IDDT 輸送訊息給玩家。
B、參數密技(在進入遊戲時加入以下參數)
DOOM2 -RECORD filename  自己錄製DEMO,其中filename可自行取名,
                        將自己的英勇表現錄製下來,
                        離開遊戲時會存成imp檔。

DOOM2 -PLAYDEMO filename  將自己所錄製的DEMO播放出來觀賞。
DOOM2 -MAXDEMO size       指定錄製DEMO檔使用的最大容量。
DOOM2 -FILE filename      指定進入遊戲時所使用的wad檔。
DOOM2 -NOMONSTERS         無怪物模式。
DOOM2 -TURBO xxx          設定遊戲的速度,xxx的範圍為0到255。
DOOM2 -LOADGAME x         直接以進度檔 x 進入遊戲,xxx的範圍為0到5。

DOOM2 -DEVPARM -NET x -LEFT( -RIGHT)進行網路遊戲,其中 x 代表連線人數

                                      LEFT RIGHT 為左、右視野。
DOOM2 -PORT 1111 -NODES 1 -DEATHMATCH 一個人用IPX網路卡玩

DEATHMATCH 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這是不是您要的,config.sys

[MENU]

多謝提供設定檔,不過這個要在剛開機時就載入,否則一進入DUKE3D.EXE就會又跳回視窗介面
所以小弟只有在window95時代玩過,後來就沒碰了
就當作青春的回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多謝提供設定檔,不過這個要在剛開機時就載入,否則一進入DUKE3D.EXE就會又跳回視窗介面
所以小弟只有在w ...

Win98下面,跑DOSBOX這東西說不定還有機會

不是純DOS6.22這類開機,跑DOS遊戲應該問題很大

是說win98那個DOS執行圖示,滑鼠右鍵可以按看看
記得是有選單可以跳出設定的,只是應該也沒啥用就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F:
Win98下面,跑DOSBOX這東西說不定還有機會

不是純DOS6.22這類開機,跑DOS遊戲應該問題很大

小弟試過win98那個DOS執行圖示下去執行CONFIG.SYS,結論是他不鳥我

小弟懷疑這些老遊戲會指定寫入記憶體區塊,所以在延伸記憶體上會不能寫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弟試過win98那個DOS執行圖示下去執行CONFIG.SYS,結論是他不鳥我

小弟懷疑這些老遊戲會指定寫入記憶體 ...

實際測試上好像不難弄

首先找到dosbox 0.74下載並安裝
安裝的音效設定之類用預設就好
sound blaster是很普遍的支援標準

我下載了shareware版本的DOOM 1 並且安裝在E:\DOOMS目錄下面

啟動DOSBOX,預設游標會停留在Z:\
打入以下指令
MOUNT E: E:\
(這指令是把本機E:\ 掛載成DOSBOX之下的E: 這邊看你的目錄在哪邊,不一定是E:\)

接著打入
E:
CD E:\DOOMS
執行DOOM.EXE

以下就是實際畫面截圖

聲音之類的也有

當然,如果不想每次都手動掛載E:\
點開安裝的DOSBOX程式集項目,OPTIONS裡面的OPTIONS
那個CONFIG檔案,最下面就是掛載的地方

[autoexec]
# Lines in this section will be run at startup.
# You can put your MOUNT lines here.
mount e: e:\   <- 加入這行

忘記說了,測試環境是 WIN7 32位元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實際測試上好像不難弄

首先找到dosbox 0.74下載並安裝

多謝C大指導,原來還要掛虛擬系統程式,小弟一直在WINDOW的命令字元提示下做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