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42MA15D 有聲音無影像 更換背光

楼主(2018-11-18):
SAMPO 42MA15D

故障情況:有聲音無影像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沒有異常再往其它板件做查找,此機範例因量測燈條故障所以直接拆背光做查修,量測背光電壓時忘了拍照,所以只有拆背光和更換背光燈條的照片。

故障畫面有聲音無影像,所以是黑屏畫面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開始拆外框準備取下面板了,取面板一定小心,不然面板會有破裂的可能

取下面板後就可以看見LED燈條了,此機燈條為四支燈條,每條12顆燈珠兩條串聯為一組,共兩組

再來就是要更換全新LED燈條了, 因為沒有原廠規格,所以燈珠孔距不會一樣,所以只好將燈條貼在導光紙上了,再來按照原來的線接法焊上去就完成了

貼好後我會再燈條上再貼上膠帶,防止散熱雙面膠帶不夠黏而掉了下來,貼好後一定要再試點,避免有問題不會亮(可以看見我還沒貼上膠帶時會點一次,貼好膠帶後會再點一次,這樣才有雙重的確認動作。)

再把面板裝回後一定要再試點,不然要是不會亮或是面板破了,那就慘了,幸好面板沒有破裂

再來就是全部外框螺絲鎖回可以再趴著看看影像有無正常了

最後動作就是將背蓋再鎖回去就完修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摳摳入袋~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燈條補強的膠帶適合用哪一種.避免日子久了.因熱而產生脫膠呢?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燈條補強的膠帶適合用哪一種.避免日子久了.因熱而產生脫膠呢?  謝謝 ...

我是用醋酸膠帶

网友A:
感謝大大指導
只是不知有白色的膠帶.   若貼黑的.應該不會妨礙到亮度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大指導
只是不知有白色的膠帶.   若貼黑的.應該不會妨礙到亮度是吧!! ...

沒試過貼黑的

网友:
高手在名間

网友:
厲害呢!這樣都修好了

网友B: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
是不是把驅動背光電壓線組拔掉,測量是否有電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
是不是把驅動背光 ...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

我是測量LED燈條電壓,所以不是上電量測恆流那裡的電壓,基本上如果LED燈條電壓都異常了那再量恆流的電壓是沒意義的,我是還沒遇過LED燈條損壞而恆流升壓也損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

我是測量LED燈 ...

我是測量LED燈條電壓,所以不是上電量測恆流那裡的電壓
^^^^^^^^^^^^^^^^^^^^^^^^^^^^^^^^^^^
   1. 我不太了解hanhku兄的意思,  如果螢幕不上電如何用三用電表量LED燈條接頭處的電壓 ?
   2. 我是將螢幕的電源線拔掉, 用LED燈條測試器去測燈條, 燈條有亮代表燈條是好的,  燈條不亮代表燈條有問題需檢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處理情形:當然第一步驟一定先量測LED燈條電壓有無異常,有異常就直接更換背光燈條了???

我是測量LED燈 ...

那麼如果上電量測恆流那裡的電壓,如果完全無高低壓變化,是不是恆流板就有問題了呢??(在原LED背光線組拔下情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測量LED燈條電壓,所以不是上電量測恆流那裡的電壓
^^^^^^^^^^^^^^^^^^^^^^^^^^^^^^^^^^^
   1. 我不 ...

我是用LED燈條測試器量測的,但不代表有亮LED燈珠就是正常的,有時是經驗有時是兩組燈條電壓有差異,這些都可以判斷出來的,有時雖然可以點LED燈珠,但當你拆開後就可以發現可能會有一顆燈珠較慢亮起,此時就是已經有異常了,所以我才說是經驗判斷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LED燈條測試器量測的,但不代表有亮LED燈珠就是正常的,有時是經驗有時是兩組燈條電壓有差異,這些 ...

可以去踢館嗎

楼主:
聽聞這位阿甲是位高手,還請高手不要來踼館,我只是混口飯吃的而已

网友C:
1. hankhu兄是高手, 發文200多篇, 有一定的功力.
2. 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 要踼館的人可以將理論基礎論述完整嘉惠大家, 大家一起研究, 這是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hankhu兄是高手, 發文200多篇, 有一定的功力.
2. 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 要踼館的人可以將理論基礎論 ...

千萬別這麼說,PIGOO裡有很多隱藏的高手在裡面,我還是菜鳥還在學習,PO文只是來騙騙“佳芬”而已,上面那位阿甲說踼館是開玩笑的啦,那位阿甲兄是位高手,資歷還比我深,所以我的功力還差他一大截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千萬別這麼說,PIGOO裡有很多隱藏的高手在裡面,我還是菜鳥還在學習,PO文只是來騙騙“佳芬”而已,上面 ...

偷偷知道我是誰 記的我們吃過晚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偷偷知道我是誰 記的我們吃過晚餐

前輩你確定只有吃過晚餐而已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輩你確定只有吃過晚餐而已嗎?

哈哈不想說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