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綜合小家電] SHARP R-T30Z(W) 微波爐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11-18):
SHARP R-T30Z(W) 微波爐不過電維修實例

1.使用中突然聽到~霹一聲~就完全不過電了,應該是保險絲燒斷了

2.型號~SHARP R-T30Z(W)

3.拆開檢查電源保險絲20A燒黑裂開

4.內部照

5.控制板及安全保護開關

6.磁控管檢查正常

7.控制板正面零件檢查正常

8.控制板背面

9.高壓電容檢測容量OK

10.高壓二極體檢測順向導通,逆向不導通判定正常,(指針式電錶與數位電錶測試極性相反)

11.高壓保險絲0.8A/5KV測試導通正常,沒有玻璃管封裝感覺太偷工減料,只用塑膠蓋蓋住容易氧化不良

12.再來檢測安全保護開關,很明顯中間那個微動開關故障了﹐按鍵卡住沒有彈出來
相當於微波食物中強行開門自毀電源保險絲,保護使用者免於受到微波傷害

13.故障微動開關及另外2顆正常的一起更換掉

14.更換日製OMRON微動開關比較耐用

15.完修測試微波中

16.來一盤揚州炒飯當午餐

网友:
可不可以幫忙測試一下爆米花火力!?

网友:
用微波爐炒飯?

楼主:
便利商店買的熟食炒飯

午餐時刻正好拿來測試加熱,順便填一下肚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利商店買的熟食炒飯

午餐時刻正好拿來測試加熱,順便填一下肚子

嘿嘿嘿!

网友:
人家沒人你好命啦~~都嘛吃現炒的...

网友A:
wet大~
請教一下微動開關的com腳與NO(NC)腳的線交換位置接會有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t大~
請教一下微動開關的com腳與NO(NC)腳的線交換位置接會有差嗎??

有差
當COM接2條分線以上時會不動作,實際以電路圖為準
話說此例廠商真偷懶連簡單的電路圖也不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利商店買的熟食炒飯

午餐時刻正好拿來測試加熱,順便填一下肚子

便利商店的炒飯好像還蠻不錯的.....

网友B:
麵包加熱…千萬不要用微波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差
當COM接2條分線以上時會不動作,實際以電路圖為準
話說此例廠商真偷懶連簡單的電路圖也不印了。 ...

微動這裡的動作不是負責導通跟不導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麵包加熱…千萬不要用微波爐!

請教 :

理由是 ?

网友:
高壓保險絲0.8A/5KV會沒用玻璃管裝,是因為要作成速斷型,旁邊還拉了彈簧,只要稍有過熱,彈簧就可以拉斷保險絲,不用到真正的融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麵包加熱…千萬不要用微波爐!

同問, 和 # 12 一樣,
疑惑和求解.

是實上, 我差不多每天也是用微波爐把麵包加熱, (祇是約用 20-30秒加熱).

网友:
拍謝…沒有講清楚!
用微波爐把麵包加熱不能太久,不然是乾不行!

网友:
夠專業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