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KE440A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ion Diodes 測試方式

楼主(2018-11-18):
米想請教各位,目前有測試到一顆 PK4E440A 的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ion Diodes,這種元件要如何測試它的好壞呢?是否跟1N4001這種二極體的測試方式一樣呢?謝謝。

二極體測試儀測試

三用電錶二極體檔測試順向偏壓

三用電錶二極體檔測試逆向偏壓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highlight=tvs

最上面搜尋 輸入內容 TVS 就有很多資料可參考了

网友B:
須先了解該元件特性,並使用用合適測試儀,是否和預期結果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3&highlight=tvs

最上面搜尋 輸入內容 TVS 就有 ...

回 jinnhorng 大 ...

謝謝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須先了解該元件特性,並使用用合適測試儀,是否和預期結果有差異.

回 ciko.ciko 大 ...

頭一次遇到這種元件,感覺像是二極體,所以先用測試二極體的方式測試,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C:
當作稽那二極體來測就是了, 只是逆壓部分比較高。
-------
話說...你第二張照片 鱷魚夾的顏色是想騙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作稽那二極體來測就是了, 只是逆壓部分比較高。
-------
話說...你第二張照片 鱷魚夾的顏色是想騙誰??{:2 ...

回 SIMON1016 大 ...

那是自製的測試線,所以比較沒有去特別要那一種顏色的鱷魚夾,能用就好!!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