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YAO(無型號) 車用一分三點菸器爆了

楼主(2018-11-19):
一般車上都會有一分三的點菸器
這款點菸器,一分三,兩個USB孔1A 2A
平常也都正常使用

這次把一個輪胎電動打氣的機器插上去
都正常打氣,打完氣後把電動打氣機拔掉
然後這個點菸器就不會亮了....

1.一分三不是一般也都是10A嗎?如果不能繼承點菸器,那有些東西就不能插上去了@@"
(不過這台TNYAO上面也沒有貼紙了  也不曉得是否可以支撐到10A)

2.塑膠也多了一個凹洞,到底是....,好危險@@"
請問F2燒掉,看起來好像一個氖燈造型的保險絲,要怎知用多少A的保險絲呢?

网友:
要看車上的保險絲盒~如果保險絲盒中的點菸孔是用10A保險絲,建議使用的保險絲就不宜比它大~要不然就失去保護作用了~

网友:
先看車上fuse 好的壞的

打氣機最好是 車子發動後,直接接電瓶

這些打氣機的電流 7A~ 1xA 不一定

一分多的點煙接頭都不建議這樣用啦,線太細、接點太多(電阻高)

燈應該是打氣機馬達停機的反電動勢打死的

這種便宜的車充也不建議用。

我都用最單純的一分三,只有一顆小小紅色led ,其它通通都外接。

車充我以前用台達電的,後來小米有出就改用小米的

這種有牌的至少有保護回路。

你這玩具taobao 一個 28,不到140元

网友:
1. 最好選有安規的,並避免大電力(消基會有檢測報告)
link最底下有報告
2. 內含保險絲的
3. 打氣機最好不要用分接,要看電流是否小於15A (超過要接電瓶)
4. 最好不要買內建usb充電的... ...因為不知道品質如何,要找值接用雪茄頭轉usb的

ps.
我的便宜貨打氣機打完線都熱熱的...不敢用太久。
擴充器是便宜貨,但只用小電

网友:
~~ 塑膠也多了一個凹洞 ~~
你該先看看 電動打氣的機器  有無其他短路故障
我看那個電動打氣的線 也不怎樣 給它用10A保險絲很夠了

車內的保險絲盒點菸器使用 15A
三菱 / 豐田 / BMW  保險絲盒圖片會寫 [點菸器][cigarette lighter 或 CIG] 部分廠家還有圖形

我之前在泰國那台 HONDA 8代CIVIC  手冊上是英文 沒 cigarette lighter上網查中文看不到 點菸器字眼
後來查中文[8代CIVIC 點菸器 保險絲盒] 才知道 中文手冊寫 [電器配件 ]  對應號碼英文手冊上 寫[ACC]
~~ 坑爹 ~~

网友:
acc不是這意思

BAT(Battery)
ACC(Accessory)
IGN(Ignition)

這是車上的三種電源

acc 就是key轉動的第一段。ign 則是第二段

意思就是 這個fuse 是接在 acc上,key 轉第一段後就有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