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售完】wonpro 外銷工廠專用延長線報價

楼主(2018-11-19):
很早我就知道wonpro 這家的延長線,只是我以為高級的延長線應該很少人買的下手,所以我也沒有想到辦進來賣。
這次我詢問的是下方照片這條WE-4A6R4-D105 6孔萬用延長線插座,它的規格如下︰

1. 尺寸(不含線):長*寬*高   310*50*36 (mm)
2. 無熔絲斷路器開關附燈。
3. 內附突波吸收器、
4. (無包裝)
5. 線長1.8M。(含配線)
6. 線材為︰HVCTF 2.0mm*3C

*此產品為外銷&工廠用,不得賣入市面

1組自取價670元。

說wonpro 的產品貴其實也沒有很貴,重點只是有沒有"量"?沒有量就貴一些而已,我是想至少得辦50組進來,這樣我才有一點利潤,可以用700元的價格給大家,如果低於50組,我也辦不進來了!有需要的會員再往下跟帖。

※補述︰
▼本次跟團插座是使用最高級的R4 系列萬用插座,即下圖最右邊那種。

▼R4 系列插座可使用的各國插座如下︰

要再跟大家重申,這個型號的延長線是供外銷&工廠使用,不得賣入市面,如果這個團購真的有辦,大家買了請自用最好,千萬不要拿去"市面"上販售。

楼主:
範例︰

01 wish *3 (自取)

网友:
01  tsai5371 * 2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网友A: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网友:
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06  a3loris *1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06  a3loris *1
07  justbe701*1 (自取)

网友:
WE-4A6R4-D105 6孔萬用延長線插座 1組自取價700元 至少得辦50組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06  a3loris    *1
07  justbe701*1 (自取)
08  cnpan      *2

Total            10

网友:
先保留兩組給我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06  a3loris    *1
07  justbe701*1 (自取)
08  cnpan      *2
09  gsm7       *2

Total = 12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pmerw    *1
05  vedncv    *1 一起寄
06  a3loris    *1
07  justbe701*1 (自取)
08  cnpan      *2
09  gsm7       *2
10  Sparta      *1

Total = 13

网友B:
請教學姊,自取要去哪取呢,地址請發給我,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請教學姊,這個應該能耐220V電壓吧。延長線頭端的插頭可是台灣的A型接頭呢?或是可換成冷氣機用的220V插頭?因為想拿來接220V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學姊,自取要去哪取呢,地址請發給我,謝謝

大大,目前還沒成團喔~~

网友:
不好意思, 暫不+1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vedncv    *1 一起寄
05  a3loris    *1
06  justbe701*1 (自取)
07  cnpan      *2
08  gsm7       *2
09  Sparta      *1

Total = 12

网友:
烏骨雞學姐很熱心也很積極,看大家有想要wonpro延長線就打電話去問,不過她的"管道"都是走直路,雖然公司不會唬她,但是有些時候還是要走"巷道"。
我昨天問了我的"巷道"100條價格?她晚上傳Line給我報價了,比烏骨雞學姐問的還便宜,明天我有空再確定一下。

不過我是覺得烏骨雞學姐的決定是對的,沒有50條以上就放棄吧!
wonpro 是台灣在地的企業,在台灣買的好處是買來有問題時,退換貨比較方便。

楼主:
wish 不知道從那裡找到更好的價格,插座的價格改為一組670元,有需要的會員可以跟帖登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學姊,這個應該能耐220V電壓吧。延長線頭端的插頭可是台灣的A型接頭呢?或是可換成冷氣機用的220V插 ...

延長線有分110V跟220V,這條延長線能不能直接插220V要看裡面的MOV是多少?如果是像我這種的是471,那表示原本就是設計給220V使用,我們拿來110V使用是沒有問題,只是有突波發生時MOV 會要高一點兒啟動,再來是開關,我是不確定現在附的開關上有沒有附燈?如果有燈的話也要注意耐壓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244

台灣冷氣的插座大多是WA-18跟WA-21,而延長線是用WA-5,需要另購轉接頭才能使用。

https://www.wonpro.com/zh-tw/pro ... 8E%A5%E5%99%A8.html

网友: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1(自取)
03  bill886     *1
04  vedncv    *1 一起寄
05  a3loris    *1
06  justbe701*1 (自取)
07  cnpan      *2
08  gsm7       *2
09  Sparta      *1
10  stewart888  *1 跟烙鐵座一起寄

Total = 13

楼主:
因有會員問及可使用那些國家插座,wonpro 公司已傳來圖檔,我補在1樓下方。

网友C: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 8(自取)
03  bill886     *1
04  vedncv    *1 一起寄
05  a3loris    *1
06  justbe701*1 (自取)
07  cnpan      *2
08  gsm7       *2
09  Sparta      *1
10  stewart888  *1 跟烙鐵座一起寄

Total = 20

网友:
01  tsai5371    * 2  +光寶 12V 3A變壓器*1
02  b1206     * 8(自取)
03  bill886     *1
04  vedncv    *1 一起寄
05  a3loris    *1
06  justbe701*1 (自取)
07  cnpan      *2
08  gsm7       *2
09  Sparta      *1
10  stewart888  *1 跟烙鐵座一起寄

Total = 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01  tsai5371    * 2
02  b1206     * 8(自取)
03  bill886     *1

你要買8條?你該不會是要拿去賣吧!這是外銷及廠商專用的,只能自用不能拿到市面賣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買8條?你該不會是要拿去賣吧!這是外銷及廠商專用的,只能自用不能拿到市面賣的喔! ...

w大 我沒友要賣 是我朋友要跟買 我門市場有的東西是大陸買的要用轉接頭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買8條?你該不會是要拿去賣吧!這是外銷及廠商專用的,只能自用不能拿到市面賣的喔! ...

如果被朋友借去的,不知道算不算外流

楼主:
已經訂購100組,交貨期約一星期,欲購會員可以開始付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買8條?你該不會是要拿去賣吧!這是外銷及廠商專用的,只能自用不能拿到市面賣的喔! ...

讓廠商用雷射打上管理序號,誰......外流就循號碼處置n_044|

楼主:
台灣製造wonpro 工業級延長線已經到貨,本商品是在台灣製造組裝,採用最高檔的R4 獨立多國插座,每個插座都是獨立的,方便各種插座使用,電源線使用台灣鎰勝工業(I-SHENG)製造的2.0mm平方,需要的會員可以開始付款了喔!

网友:
剛剛回到家,烏骨雞學姐說已經有會員來家裡自取,看了看說不是有配無熔絲斷路器嗎?怎麼延長線外表看不到無熔絲斷路器復歸的按鈕?烏骨雞學姐被問的楞在當場......,只好跟他說等wish 回來再跟你解釋,所以說烏骨雞學姐外行就是外行,不過也不能怪她,她也不是做這一行的。

有裝無熔絲斷路器的延長線一般比較常見是裝舊款的,就是下圖這一種,它有一個圓形突起物,過載就跳開,按一下就復歸。

經過多年後有出這種無熔絲斷路器+開關+燈光的產品。

是的,延長線旁邊這個開關就是內含無熔絲斷路器,它是雅博吉科技(APPROACH)的SS-001C,有興趣的會員可以下載規格書來研究看看。

http://www.apprtech.com.tw/ss-001.htm

台灣的廠商大多很注重商譽,報有裝的錢就會裝,不吭爹,這點是大陸的廠商還要學習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學姊,這個應該能耐220V電壓吧。延長線頭端的插頭可是台灣的A型接頭呢?或是可換成冷氣機用的220V插 ...

有跟工廠確定了,這組延長線110V / 220V都可以使用,插頭是使用美規標準插頭,請參考29樓照片,需要其它插頭請自行更改。

楼主(2019-04-12):
這組台灣製造的多國延長線我當初是進100條,才有這麼低的價格賣給痞酷網的會員,目前我只剩下十多條,賣完再進貨就只會進10條或20條小量進貨了,當然量少售價就一定會調高,所以有需要的會員請把握機會喔!

网友:
烏骨雞學姐跟我說,有會員跟她表示延長線露天也有在公開賣,並不是只有外銷及工廠能才能買........。
在露天買的到的wonpro 延長線應該都是下圖這種的,跟烏骨雞學姐賣的一比之下有一種"平平是16歲,那會差那麼多"的感覺。

上圖中兩條延長線都是wonpro的產品,上方比較大的就是露天或一般店家在賣的延長線,下方比較小的是烏骨雞學姐在賣的外銷及工廠專用延長線。

大家注意看有什麼分別?上方那種6個插座是一體成形的,但是烏骨雞學姐賣的每一個插座是獨立的。

這組延長線它後面也是鎖螺絲的方式,而不是上膠的,要維修很方便,這點是其它家要學習的。

打開後就如下圖︰

沒錯吧!市面上大部份的延長線為了節省成本大多這樣製造。

因為這條延長線體積較大,它有做防觸保護,平常L、N會關著,當有插頭插入時再頂開。

開關也是使用無熔絲斷路器的產品,也同樣配有突波吸收器。

簡單說就是露天賣家在賣的這種延長線是給一般家庭使用的,價格也比較低,烏骨雞學姐賣的這種是工廠使用的,價格較高。
不過我剛剛查了一下露天賣家在賣的價格,烏骨雞學姐賣的實在便宜。

网友(2019-06-07):
米當初是沒有登記,直接到台中自取這條延長線,因為看到每個插座上都有打上WONPRO的LOGO就表示這個延長線一定代表這間公司信譽,上次到日本旅遊時,米有測試過這條延長線,在日本100V/50Hz環境下也是運作正常,發這篇的目的只是為了說明這條延長線實在的品質,至於價格的部份,就靠每個人心中的尺去衡量了,感謝嚕。

网友E(2019-12-16):
請問學姊,產品型號 : NWAT-2U1的USB充電旅遊轉接器有得拿嗎?
https://www.wonpro.com/zh-tw/pro ... 99%A8-NWAT-2U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學姊,產品型號 : NWAT-2U1的USB充電旅遊轉接器有得拿嗎?
https://www.wonpro.com/zh-tw/product-3556 ...

如果只拿少量,那就要等下次進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拿少量,那就要等下次進貨了

感謝您的回覆,少量進貨對您徒增困擾,建議是否做購買意願調查,若達到一定數量則辦理團購

网友:
側邊黑黑的那個按鈕
跳開就壓回去正常使用

网友F(2021-08-16):
學姊,請問一下,延長線還有嗎?
有的話,需要2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學姊,請問一下,延長線還有嗎?
有的話,需要2條

大大好,還有喔!

网友F:
那我還需要NANCH 南旗 22 in 1 S2 鋁手柄伸縮組合起子組,一組
加上運費,看總金額,總共多少,待回覆通知後,會立即匯款,匯款完成後,會再告知一聲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還需要NANCH 南旗 22 in 1 S2 鋁手柄伸縮組合起子組,一組
加上運費,看總金額,總共多少,待回覆通知 ...

大大,請收短訊

网友:
已回覆短訊,再麻煩囉。非常感謝

网友G(2023-09-01):
學姊請問這延長線還有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學姊請問這延長線還有嗎?謝謝

大大,抱歉,這款延長線已售完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學姊請問這延長線還有嗎?謝謝

下方連結這種是否會滿意?這種以前我也有,只不過要找看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25033566669

你是要插座各國規都能用的,還是只要某幾種規能就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下方連結這種是否會滿意?這種以前我也有,只不過要找看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325 ...

我只是要插家裡電腦及周邊,只要品質不差,可以防突波就好,有推薦的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只是要插家裡電腦及周邊,只要品質不差,可以防突波就好,有推薦的嗎? ...

如果只要防突波
那能將原有的延長線插座 加上電流保護器 跟 壓敏電阻(突波器) 即可
110V使用的壓敏用241以下的含241
220V使用的壓敏用471以下的含471

壓敏電阻(突波器)

電流保護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只要防突波
那能將原有的延長線插座 加上電流保護器 跟 壓敏電阻(突波器) 即可
110V使用的壓敏用241 ...

您好:請問 壓敏電阻(突波器) 安裝位置,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好:請問 壓敏電阻(突波器) 安裝位置,感謝

壓敏電阻(突波吸收器)應接在電流保護器或保險絲之後,與插座並聯。

壓敏電阻反應極迅速,但它所能承受的功率與總能量有限,當過大能量湧入,壓敏電阻動作後可拉動電流保護器或保險絲斷路,以保護後方免再繼續受持續的異常電壓。